请教0.1mV,50K左右的信号怎么放大?

楼主(2009-09-17):
谢谢解答。用什么OPAMP呢?

网友A:
呀  100uV信号比较小
看看OPA2277行不行

网友B:
OP07频率可能不够,可以试试TL082或TL085

网友C:
信号比较小,不仅要考虑带宽增益,还得找款失调电压小的运放

网友D:
围观,等楼主最终解决方案!

网友E:
要放大到多少V? 负载是多大的?

网友F:
如果频率是确定的,或变化很小,考虑选频放大。
这么小的电压,若是宽带放大,噪音就够你受的。

网友G:
AD624肯定行,不过嘛,呵呵,很贵!

网友H:
应该要注意失调电压这些的影响吧

网友I:
楼主是做什么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OPA228

楼主:
谢谢各位关注!
放大到0.5V左右,频率固定了,也加选频,定死了不能使用双电源,OP07、AD624 、op37
是双电源的,TL082的失调电压好像去到了6mV,都不行啊。
之前用其他OP试了,大信号放大到了2.5V,但是噪音也有0.5v左右。
信号后面是AD采样,采样要求就对0.4V的阀值以上的处理。
信号的大小是根据实际反馈确定的,最小就0.1mV。

网友F:
既然选频,管它失调电压干什么?

网友J:
平时用三极管就可以了,这里就要看你放大多少了,这就是什么增益了噪声比什么的,影响的条件多了,你写清析点在发一下吗?

网友K:
除前面各位的意见外,也提两点建议供参考:
1. 可以考虑差分输入方式,如果可以的话;
2. 如果差分不行,可考虑放大后加低通滤波器

网友L:
对对对,交流放大无所谓失调电压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