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写一个pc通过串口发数据给单片机问题?

楼主(2009-09-17):
我用sscom32 聂小孟 的软件,发一个字节,单片机能收到,
到我连续发两个以上,(用自动连续发的方式),第二个以后就乱了,不知是否不能连续发,还是我单片机接受程序没做对?

网友A:
我猜就是你单片机程序的问题!你让单片机再发回来看看不就行了!

网友B:
单片机可以设置连续发和连续收,不知道你用的是哪款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