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驱动场效应管的问题(半桥)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9-18):
台阶可能是驱动变压器的漏感造成的.
对驱动变压器来说,要保证绝缘的要求和减小漏感是互相矛盾的,一般采用细长的磁芯.至于计算,与普通的变压器没有特别的地方.最好的驱动变压器是采用铁氟龙的绝缘线在环形磁芯上绕.

网友A:
最好画一张简图上来

楼主:
图来了,EI22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