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3驱动MOS管G极波形,为什么有尖峰出现

楼主(2009-09-18):
UC3843驱动MOS管G极波形,为什么有尖峰出现,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谢谢大家指点一下.

楼主:
这是波形图

网友A:
新刷屏男。。。

楼主:
这是放大图

网友B:
贴电路图看看

网友C:
米勒效应的原因吧.
把栅极驱动电阻减小点.

楼主:
如果减少的话,不是EMC不太好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