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运放输出的信号接到AD后为何产生畸变?

楼主(2009-09-18):
请问运放输出的信号接到AD后为何产生畸变?

楼主:
电路描述:运放TL082对 40K,600mv的正弦信号进行2倍放大,再通过C1接到 J32,经过 单端转差分 网络输入给AD芯片ADS5520。
  现象:不接 J32 时,用示波器在C1输出脚测到放大 2 倍的正弦信号,无畸变。连接到 J32 时,在C1输出脚测到畸变的信号,并且幅度变为一半。
  改成 OP07 时,信号畸变更严重。
  问题:请问如何解决信号畸变的问题,谢谢。

网友A:
负载太大。

楼主:
谢谢LS的
请问该如何改造电路呢?谢谢

网友B:
运放没有直流偏置

网友C:
在J32的1脚输出端串联一个100欧姆的电阻试试。另外,运放的3脚需要接一个100K的电阻到地(直流偏置)

网友A:
哦,确实没发现。运放一输入端咋就悬着呢?

网友D:
我想问一下这单端转双端网络是怎么个工作原理

网友E:
没事接两个变压器干什么?
这就是“单端转双端网络”?

网友F:
1. 首先c2就用的不对,这是晶体管应用的思路,应将C2换成电阻;
2. C1又是晶体管电路的隔直思路,不失真才怪。

楼主:
谢谢LS各位
1.JPG是老外电路板上设计的电路。
J32的一脚串接电阻无效,并会衰减加到AD上的信号
运放的直流偏置还没有测试,等会去测试下。
再次感谢各位

网友G:
隔直电容取消,运放偏置自有运放偏置的方法。
输出电容C1也没有道理,A/D输入端都有采保电容。采样区间和保持区间阻抗变化巨大,不产生畸变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