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号调理电路,请问这个运放电路什么功能?

楼主(2009-09-18):
谢谢。是用在电压传感器的采样电路里的,我只是截了一部分。怎么都看不懂

网友A:
巴特沃思有源二阶低通滤波器

楼主:
谢谢回答。不过能详细点吗?

网友A:
巴特沃思滤波器(有高通和低通等)为“域内平坦型”最佳滤波器类型,可以是多阶的(此为有源二阶)。感兴趣可找相关书籍,一般《电路分析》都有涉及,若想深究找本滤波器类的书。

网友B:
从电路结构上, 巴特袄斯和切比雪夫是相同的, 二者的区别在于传递涵数不同, 而且波动性不同.
前者在通带及阻带范围都是单调变化, 对器件误差不敏感,适合批量生产调试。而后者有两种,I型和II型,I型是通带波波, 阻带单调变化, II型则反之。对器件误差要求较严格。

网友B:
贝塞尔主要用于对通带内等时延的场合,如音频电路,DAC平滑滤波器及ADC的抗混叠滤波器。它的最大缺点是通带向阻带变化的衰减过于缓慢,即所谓的选择性比较差,或是说矩形系数太小。一般需要多阶甚至高阶串联,高度集成的话,这倒也不是难事。

网友B:
有集成的考尔滤波器没?哈,这个有难度

网友A:
咳,跟滤波器干上了,何苦呢?

网友B:
回hwm, 滤波器,俺97-98年深究过,当时搞对讲机,对那个5阶的LC巴特袄斯很不感冒,俺一直想上椭圆涵数的考尔, 老板不认可,俺很郁闷。。。
后来,老板买回一台摩托罗拉的机机给俺拆解,俺总算看到了考尔的LPF...

网友B:
实测,3阶的考尔, 高次谐波抑制能力,比5阶的巴氏,要高出七八个dB

网友C:
哈哈,都啥年代了,以后都是数字的拉~~~

网友B:
低频场合,要求很苛刻,如极高的矩形系数,变态的信噪比,可以讨论一下数字滤波器。

在射频领域,谈数字化,那些还远的很...

网友A:
在射频领域,谈数字化?

说实在,连CL都变态了。在射频和微波领域,滤波器(或匹配器)或许都看不到CL,而只是一段段铜皮。

网友B:
那也是L和C在起作用

网友A:
哦,那是CL特性,而非CL器件。

网友D:
还没有深入研究过,参考看看。

网友B:
哈, 又开始咬文嚼字了? 那就再咬, C L 特性, 是不是分布的 C 和 L ? 微带线和导波管是不是要去算这些分布参数?

网友:
巴特沃思有源二阶低通滤波器
引用 网友A:
没错,有源滤波

网友E:
确实很有用

网友A:
“又开始咬文嚼字了?”,非也!

“C L 特性”和所谓器件中的CL参数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东东。最起码一个是和频率有关而另一个和频率无关,一个在有限空间内相对于某个频率(或波长)理论上可以做出一个几乎无限大的C或L而另一个休想。

关于微波我跟着一个大老混了近五年光景,这点基本常识还是有地。

网友A:
to 20 楼:

“又开始咬文嚼字了?”,非也!

“CL 特性”和所谓的CL器件的参数是完全两码事(虽然都有同样的单位)。简单的这样跟你说吧,一个和频率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另一个理论上无关(除非到达一定高度后CL器件自己都变态了),一个可以在比较小的一个有限范围内针对与某个频率(或波长)做出非常大的CL而另一个休想。

本人跟着一个微波大老混了数年光景,这点常识还是有地。

网友F:
支持四楼
顶一下

网友G:
sallykey型二阶低通滤波器,不一定是吧特沃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