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需要堆栈?

楼主(2009-09-18):
(无正文)

网友A:
不对。函数调用时,要保护返回地址,通常是压到栈里面去保存的。还有一些在子函数中要用到的寄存器值等,也要压到栈里面去保护。当函数返回时,需要恢复现场,并返回到原来的地方继续执行。

楼主:
像ARM的函数调用时,返回地址可以保存到LR里,就可以不需要堆栈来保护返回地址了。所以是有的函数掉用可以不要用到堆栈。对吗?

网友A:
当该函数内部不再调用其它函数时,是可以这么干。但是如果它还要调用其它的函数呢?势必就会破坏LR,所以在调用其它函数之前,要把LR先保护起来,通常是压栈。

网友B:
调用函数时的寄存器保护和开辟局部变量空间都需要堆栈啊

网友C:
堆栈是计算机中的最为基本的数据结构,以至于必须有硬件支持。可以说,没有堆栈就没有嵌套,没有堆栈就没有递归。而若没有了嵌套和递归,计算机会变的相当乏味,自然玩它的人的智商也高不到那里去了。

楼主:
当该函数内部不再调用其它函数时,是可以这么干。但是如果它还要调用其它的函数呢?势必就会破坏LR,所以在调用其它函数之前,要把LR先保护起来,通常是压栈。 ...
引用 网友A:

知道了,谢谢computer00指点!
也谢谢arm_fan168HWM

网友D(2011-08-27):
computer00说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