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的作用(连载)

楼主(2009-09-18):
序言:
    针对21IC论坛的发展,关注青少年的发展,谈谈电路设计不可缺少的重要元件。

楼主:
电容器的作用:主要用于交流电路及脉冲电路中,在直流电路中电容器一般起隔断直流的作用。
电容既不产生也不消耗能量,是储能元件。

网友A:
电容最基本的功能:存储电荷。它的名字也因此而来,存储电荷的容器,因此叫电容。
它的用途都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网友B:
电容器的作用:主要用于交流电路及脉冲电路中,在直流电路中电容器一般起隔断直流的作用。
电容既不产生也不消耗能量,是储能元件。
引用 楼主:

得加上"理想"两个字

网友C:
电容滤波是怎么回事?可以讲一下原理吗?

网友D:
通过储能,放能来平稳电压,起到滤波作用。

楼主:
波,为什么会产生波形呢?我们知道波形的产生需要A,F(T),需要在一段时间内,以基本点,做上下摆动。
电压的波也是一样。
电容的一切功能基本来自于它是储能元件这一真理
AC交流情况:当不稳定的电压加在电容两端,这个时候电路导通,电容充电,饱和后(也就是不能再储能),电压进入负半周,电容放电,此时,电容就相当于一个直流DC电源。
DC直流情况:以整流桥正负接一电容为例,根据电容“通直流,阻交流”,多余的交流部分就被滤除了,起到稳定电压的作用,也就是滤波。

楼主:
怎么不建大块头进来灌水呢?

网友E:
7楼的说法是不是有误
以整流桥正负接一电容为例,根据电容“通交流,阻直流”,起到稳定电压的作用是C两端高时充电低时放电,也就是滤波。

网友F:
通交流,隔直流

楼主(2009-10-19):
电容降压电路
从这个最简单的电路说起,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因为,电容这一类被动元件的用处博大、精深。

大电容采用CBB电容,注意耐压值。提供负载所需电流
                          整流桥AC-DC
                          稳压管提供负载所需电压
下面的图呢,是标准的向量图示,给高手们用来电路分析!
课程讲完了,现在给大家出个课后习题,考考大家:
要求:给48个白光LED串联供电,请用上述电路图设计。
提示:白光LED的工作电压3.2V,电流20mA.
希望大家学习进步,工作顺利,后面的工作,如果有必要,我会弄更多的电路到本帖进行解读,不过,习题不做好的同学,可是没有棒棒糖吃哦!

网友G:
电容作用很多:
     在电源电路中,主要是对脉动直流电进行滤波(充放电),使电源波纹更平滑,同时在倍压整流中又可以起到电源作用(储能)。现在又出现了法拉电池,就是利用电容的储能原理。
     在信号处理方面,可以与三极管共同进行信号处理时做为耦合,退耦,反馈,旁路,是信号处理的更稳定。同时还有在无线电发射接收方面,与电阻R或电感L组成选频,变频,倍频的作用。同时还有校正波形的作用。
     在数字信号中,一般与电阻R进行配合,组成RC多谐振荡,RC微积分,RC数字波形校正(削减或补偿),其中RC文氏电桥尤其著名,同时可以削减PCB板中的寄生电感。
     在一些其他电路中也会有电容的身影,比如:电动机的启动等。
     同时电容也会寄生于某些特殊地方,离很近的排线就有寄生电容,二极管的PN结,三极管的发射集电结,匝数很多的电感,都有它的身影。即使是一个拉杆天线也是一个无穷小的电感与无穷小的电容并联哦!
      哈哈,这只是我的个人见解,若有疏忽错误请谅解!哈哈!

楼主:
好样的,将你所说的话,每种功用讲到细致处,加上相关的电路图详解,都可以出一本书;再将这些书,用一条线串起来,就是一个很系统的电子知识系统框架,电容虽然小,但很多电路中的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当然,学习和讨论当然要从它的单元电路讲解说起.

网友H:
很不错的电路 像上层所说 出书吧

楼主:
突然被自己的电路弄糊涂了,在我计算流过电容的电流的时候,我发现一个问题:
以前我用的公式是这样的:因为是全桥整流,所以公式为I=2*PI*f*c*sq(u^2-u0^2).算出来是可以了的.
但今天,我又重新看了此帖,用了如下的计算方法:
因为总电压为U,负载上的电压为U0,电容对交流电的阻抗是XC=1/(2*PI*f*c),于是电容上的电压是U-U0,根据欧姆定律,那么经过电容的电流不就是I=(U-U0)*2*PI*f*C
大家评论一下,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I(2009-11-18):
现在自己就觉得电容真的很高深
想用好电容很不容易哦
这样的学习贴应该更多点哦

网友J:
好贴,大家多发表见解。
回16楼:
我觉得还应考虑电容的移项(相位)作用。需要按照复数的方式来计算,不能这样算。

网友:
电容还可以用来检修电视机的故障点.

楼主:
我本来准备再发起一篇电感,可惜一直无人帮顶,此电容帖都已快石沉大海,他老婆"电感"自然也只能躲于远处观看热闹,哎.
强电里两个最重要的东西,可以由此引入交流电的"容性负载"和"感性负载",以及其他产品的此类效应,看来,大家是否更喜欢DATA?
楼上的可以粘个电路进来分析下吗?热闹热闹?

网友I:
支持楼主啊
一定要**下去哦
我会一直关注的

网友:
问下lz:1:变压器初级与次级接的电容是什么作用(通常nF级)

网友K:
鼎楼上,这个问题比较好,我也想知道原理,请赐教!

网友L:
电容作用很多:
     在电源电路中,主要是对脉动直流电进行滤波(充放电),使电源波纹更平滑,同时在倍压整流中又可以起到电源作用(储能)。现在又出现了法拉电池,就是利用电容的储能原理。
     在信号处理方面 ...
引用 网友G:

这个贴很强!

楼主:
谢谢各位的捧场,我真的很希望电子工程师们能多多关照新手们.
特别是那些搞高频的电子工程师多来指导一下,我弄这么个帖,希望就电容这么个小东西,慢慢让我们明白高频的原理,不需全部,以点概面,即可.

楼主:
问下lz:1:变压器初级与次级接的电容是什么作用(通常nF级)
引用 网友M:

我也只是学习阶段,以下只供参考.
首先,明白两个概念:热地和冷地
当初级线圈内靠铁芯的一端,接火线时,称热地,反之称冷地.热地情况下,初级地与次级地之间会因变压器内绕组间的寄生电容产生50Hz干扰.加电容可以减小这种干扰.

网友N:
关注此贴!!!
     去干扰,电容的容量选择与信号频率有关,nF级的电容对付50HZ寄生电容???
     怀疑50HZ。。。

网友O:
图中 C1 是做什么用的啊?

楼主:
图中 C1 是做什么用的啊?
引用 网友O:

C1是降压电容,理由如下:
1.因为交流电是按一定频率f变化的,比如:家用电的50Hz,电容产生容抗(类似于电阻值).
2.因为电容是标准的容性负载,所以它会和输入电压产生一定的相位角.就如图中的V和Vc.向量图就是它降压的原理,观察Vc和V,是不是起到了降压的目的?当然,具体电路会有具体的分析.
常用到的计算公式:Ic=2*pi*f*C*sqrt(u^2-Vr^2)

楼主:
其实,电容真是个不可缺少的东西,昨天,我去逛街,看到一个会闪的LED阵列点光源.
马上猜到那个方案:就用了两个三极管和一个电容,利用电容的充放电完成了所有LED的闪烁.了不起还加了个太阳能电池.呵呵。

网友I:
进来就会有收获很不错啊
支持

楼主:
仅仅我一个人怎么行,没有大牛来不行啊.
哪个去把那个程序匝人请来侃侃,大蚂蚁怎么不来这里,应该在这里放点蜂蜜.

网友P:
这是好贴!!!支持LZ···
继续发!!!、
强烈顶1!!

网友:
回复 楼主:
明白了  就是减小变压器的寄生电容啊     我查了这个电容的接法是初级的高压端和次级的地端,有个名字叫“Y”电容    呵呵!!

网友Q:
顶。。很好的帖子。
最近也接触很多元器件都有寄生的电容的。。像晶闸管。。不太明白啊

网友R(2009-12-29):
好贴留名,板凳听课

网友S:
真的好后悔。快毕业了才到此论坛来。。。。感觉学校的老师都应该下了,就应该让各位去课堂里讲讲,现在的老师,,全是照着课本上读,,本来大家都喜欢电子,,经过一整,全无兴趣了,,一年,二年,三年。。就这样的,大学生涯完了。。。。。。真的是。。。没有学不好的学生,只有教不好的老师。。从此,天天进论坛,像各位学习,今天 就从电容学走。。

网友T:
电容的作用:

滤波作用,在电源电路中,整流电路将交流变成脉动的直流,而在整流电路之后接入一个较大容量的电解电容,利用其充放电特性,使整流后的脉动直流电压变成相对比较稳定的直流电压。在实际中,为了防止电路各部分供电电压因负载变化而产生变化,所以在电源的输出端及负载的电源输入端一般接有数十至数百微法的电解电容.由于大容量的电解电容一般具有一定的电感,对高频及脉冲干扰信号不能有效地滤除,故在其两端并联了一只容量为0.001--0.lpF的电容,以滤除高频及脉冲干扰。

耦合作用:在低频信号的传递与放大过程中,为防止前后两级电路的静态工作点相互影响,常采用电容藕合.为了防止信号中韵低频分量损失过大,一般总采用容量较大的电解电容。

楼主:
此帖总是被盗墓者挖出来,这不?

网友U(2010-03-07):
这个帖子不错

网友V:
强电是什么啊 哈哈 新来的

网友W(2010-08-05):
可惜太监了。。。

网友X(2010-09-06):
不错,顶一下,电容的用法真多......

网友Y:
在设计电路中,我看到很多电容直接接地,我是新手,不知道什么意思。有谁帮我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Z(2010-10-21):
做成pdf的吧

网友AA:
单位:法拉(F), 这是个非常大的单位,我们通常使用  10-6F(μF),10-9F(nF)和10-12F(pF)
常用电容的精度或误差:
     F(±1%), G(±2%), J(±5%), K(±10%), M(±20%)

网友AB:
顶!最好是给出详细单元电路图.

网友AC:
变压器初级与次级接的电容是Y电容,安规电容的一种。安规电容包括X电容和Y电容,用在电源滤波器里,分别对差模、共模干扰起滤波作用。x电容是跨接在电力线两线(L-N)之间的电容,Y电容是分别跨接在电力线两线和地之间(L-E,N-E)的电容。一般X电容是uF级,Y电容是nF级。

网友AD:
充放电,通交流阻直流,通高频阻低频

网友AE:
电容的正负和电源连接时,标准是什么?

网友AF:
电子市场上卖的十几元钱一个的法拉电容是真的假的啊,用过的介绍一下

网友:
在我的理解里,电容接地有很多是退偶作用,特别是,芯片中要接地的管脚经常会接个104的电容,至于为什么,我是初哥,等着大虾上课~
49# tlahanbing

网友AG:
电容看似简单,学问不少

网友AH:
从连接来说:每个电容在二端口等效电路中处于并联或串联状态。

  在并联时,属于积分电路,可用作延时或低通滤波等。

在串联时,属于微分电路,可用于上电复位或高通滤波等等。

对于此类电路,一般需要用自控理论里的拉氏变换进行分析,特别是二阶以上电路。

所以必须清楚电容的基本公式:I=C*dUc/dt

那么分析起来就比较容易,当然如果有电感,那么电感公式Ul=L*di/dt

网友AI:
热地怎么说? 一般接的是电容,直流啊,隔了整流桥的  请指点

网友AJ:
电容真的是很神奇,用处很大啊,和大家好好学习~

网友AK:
DoDo更健康,每天一Do赛神仙。

网友AL(2010-12-14):
唉 自卑了

网友AM:
回复 楼主:
u0不是变量吗?

网友AN(2011-02-22):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很多东西都已经撂下了!

网友AO:
说来惭愧啊,我都毕业了,工作了近三年了,才来到这里啊。。。

网友AP(2011-03-30):
有没有哪位高手说说各种电容使用的场合,比如电解电容,瓷片电容,铝电容等等,想知道。

网友AQ:
一般在什么情况下用电容?怎么来选择电容的类型和容值,耐压的大小啊?????????

网友AR:
的确博大精深

网友AS:
我个人认为电路里电容与电感是最难搞的!

网友AT:
回复 网友G:
呵呵……总结的很细,学了一两年了,从没有像你这样清晰的梳理过。受教,谢谢!

网友AU(2011-05-10):
看看 电容 就有滤波 隔直通交  充放电产生波形

网友AV:
是呢,电容通交流隔直流,就滤波了

网友AW:
电容,真是博大精神。

网友AX:
传感器哦-。-

网友AY:
电容的作用不可忽视,MARK

网友AZ:
学到了不少好东西

网友BA(2024-07-02):
电容,以电路学概念观之,不论交直都是开路,
电荷不断进进出出也是运动,有运动就成电流,交流电的「通」就是这样。

网友BA:
因电荷异性相吸,所以,即使把电动势彻掉,站在断端的电荷依然赖着不走,
而电容的容量,只取决于「站在最前排」的「人」数,而不是逗留在现场的总「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