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真诚求助

楼主(2009-09-18):
刚开始使用avr单片机,使用mega16,编程软件ICCAVR,烧写软件progisp (ver1.6.7),下载线为usb接电脑另一端为isp接口。

问题是:程序应该可以写入flash,写入后左下提示显示...ok  fuse ok  ...ok 之类的,successfully done,应该是写进去了,然后郁闷的是与mega16 IO口连得二极管不亮。

二极管都是好的,只要IO口输出低电平就亮,实际写入程序后测IO口为高阻。
reset为高电平,可以保证不是经常复位造成的。
电路很简单,就是IO口连二极管连电阻,没有外围电路,使用万用表检查没有虚焊。
程序很简单
#include<iom16v.h>
#include<macros.h>

void main()
{
DDRD|=0Xff;
PORTD&=0X00;
}

我是新手熔丝位不会改,也没改过,怕改错锁死,mega16是新买的,不知为什么IO置位都不行。

附件是我的位配置方式
向导方式打勾的项为:
掉电检测电平为2。7v(BODLEVEL=1)
内部RC震荡器(1MHZ),起动时间6CK+65ms CKSEL=0001,SUT=10
使能JTAG接口
使能ISP编程
boot区大小1024words
无加密
SPM和LPM对应用区的访问没有限制
允许SPM/LPM指令访问boot loader区

请高手们看一看是不是有问题,晶振使用出厂默认的内部1M。

网友A:
要写一个死循环,ls的写法程序执行完就飞了

网友B:
偶也刚开始学习,借宝地学习下

网友B:
还没有解决吗?:dizzy:

网友C:
熔丝位可以试着改,锁死了还可以解锁嘛。
http://www.mcufuns.cn/detail.asp?id=1691
http://bbs.avrvi.com/read-htm-tid-6127-keyword-%C8%DB%CB%BF.html
可以参考这两个

网友D:
不知道问题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