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纹波电压问题

楼主(2009-09-18):
通常DC-DC出来后,接滤波电容有一个纹波电压值(用示波器测得)
,然后CPU(IC)电压输入脚,也可以测得一个不同的纹波值,我刚测试了一个纹波1.2V电压,IC进口出纹波峰峰值180MV,这个值正常不正常,到底对芯片工作有无影响,我该如何判定,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开关电源的纹波由3个因素共同决定:
1、储能电感的品质;
2、滤波电容的容量和ESR值;
3、电压采样点的位置,这是由PCB设计决定的。
以上3个因素有一个没搞定,输出纹波就会增大。

楼主:
谢谢,另外还有个问题想请教,到底纹波这个参数有没有一个标准,比如一定要控制在多少MV以下,纹波大了,到底又会带来哪些危害,纹波的标准到底是又芯片本身决定还是业界有标准,新手惭愧,请高手不吝赐教!!

楼主:
常见几路电压:3.3v,2.5v,1.8v,1.2v这几个电压的纹波是不是又应该有相应的不同??

网友A:
纹波多少合适由应用需求决定,满足即可,过份追求会带来明显的成本上升,而对特定型号的开关电源芯片而言,通过合理设计,发挥出其品质参数即可。至于电压和纹波的关系,当然是电压越低要求的纹波越小,多数电路尤其是数字电路对相对值更敏感,但有的模拟电路则要求绝对值。

楼主:
另外,那个电压采样点,跟纹波的关系是????

网友B:
LZ量测的CPU纹波峰峰值电压应该是超标了。
这是有标准的。比如intel最新台式机/服务器CPU的VRM/EVRD 11以及较早的VRM/VRD10规范都规定纹波的峰峰值必须限制在10mV之内。也就是在量测点不要超过正负5mv。假如楼主测量的是符合这个规范的CPU的话那就严重超标了。该规范规定的过冲要求最大才50mV的。
就算楼主测量的CPU对纹波要求没这么苛刻也不至于大到峰峰180mV.

网友B:
LZ再看看你的测量方法有没有问题,你这个纹波值大的有点离谱了。

网友C:
对于纹波电压要求是多少?还真没看到有这方面的标准。

网友B:
我上面都说了,intel就有VRD/VRM/IMVP规范给了给CPU供电的纹波电压要求。AMD的CPU也有类似的规范。楼主再看看你的测量方法,你这个纹波量的实在是太大了。再查查CPU的SPec,看它需要符合我说的哪个规范,自己看看里面规定的纹波电压要求。如果最终你的纹波电压没达到要求那么就是设计问题了。比如电容没有使用到位。纹波电压Vripple=Vripple(c)+Vripple(ESR)+Vripple(ESL).ESL造成的影响会很快过去,C所引起的电压变化不大。所以ESR对纹波的影响最大。去看看你的ESR是否达到设计要求,intel规定ESR一般大约为Load line target imedence的一半。比如如果是1m欧的负载阻抗,那么ESR要求不超过0.5mohm。

网友D(2010-07-07):
ESR太小的话,电源线的寄生电感就有可能与电容形成振荡,从而引起电源的振荡。解决方法就是:
芯片(若有多外的话)各自去耦,再共用一个ESR较大的(1欧)的电解电容(或钽电容)起到衰减振荡的作用

网友E:
一般的开关电源要求纹波输出小于1%。12v输出小于120mv。你那个1.2v的输出就到了180mv,有些高。

网友F:
ESR太小的话,电源线的寄生电感就有可能与电容形成振荡,从而引起电源的振荡。解决方法就是:
芯片(若有多外的话)各自去耦,再共用一个ESR较大的(1欧)的电解电容(或钽电容)起到衰减振荡的作用 ...
引用 网友D:

一般滤波电容要求ESR越小越好,因为纹波电压大部分是由于电感的纹波电流作用在ESR上产生!!,若滤波电容ESR太大则起不到滤波作用。同样,高频干扰的滤波,对其ESL要求也要越低越好,道理一样。

网友D:
一般滤波电容要求ESR越小越好,因为纹波电压大部分是由于电感的纹波电流作用在ESR上产生!!,若滤波电容ESR太大则起不到滤波作用。同样,高频干扰的滤波,对其ESL要求也要越低越好,道理一样。 ...
引用 网友F:

显然,16楼的兄弟,没有用辩证的眼光去看待ESR的问题。这样理解ESR太过偏激。ESR是一柄双刃剑!!!ESR大些的好处以及ESR小些的好处在12楼说的应该较清楚了。

网友D:
较大的纹波电流通过电容时,若ESR较大,会在电容上产生压降,进而会有损耗产生。所以ESR较大的电容不适用于射频以及较大纹波电流的电源去耦。若是在一些电源反馈控制回路中,如果使用ESR较大的电容,容易引起振荡。因此,不宜使用。

但是,当多个数字芯片的去耦的应用中,ESR太小的话,寄生电感可能会与电容形成振荡。

Rp较小,漏电流较大的电容,也不适于交流耦合以及采样积分电路。

操作经验表明:电解电容的容值越大,耐压越高,封装越大,ESR越小。(同等工艺下)

网友F:
较大的纹波电流通过电容时,若ESR较大,会在电容上产生压降,进而会有损耗产生。所以ESR较大的电容不适用于射频以及较大纹波电流的电源去耦。若是在一些电源反馈控制回路中,如果使用ESR较大的电容,容易引起振荡。 ...
引用 网友D:

不知楼上兄弟在哪看到的这个资料,理论依据?能否共享?各自去耦,然后共用一个较大ESR的电容,那就是并联了?并联不会加大ESR,只能更小,这也是为什么多个电容并联滤波效果更好的原因,关于震荡,若走线等杂散电感和电容的谐振频率与电源的工作频率或其谐波频率一致,则可能震荡,但是与其ESR没有关系,LC的谐振频率只与L和C有关,楼上兄弟所说,我不太理解,望指教,谢谢!

网友D:
不知楼上兄弟在哪看到的这个资料,理论依据?能否共享?各自去耦,然后共用一个较大ESR的电容,那就是并联了?并联不会加大ESR,只能更小,这也是为什么多个电容并联滤波效果更好的原因,关于震荡,若走线等杂散电 ...
引用 网友F:

具体偶也没有操刀过.

目前只是在查阅资料阶段.

对于你的提法,好像也十分滴有道理.

这些东东,不实践终归感觉学滴太浅.期望有机会用到这类东东,到时还望兄台赐教!!

网友F:
网上也看到过楼上兄弟所说的震荡问题,但是都是出自一处,并且不知道是否具有权威性,理论依据是什么?望路过的高人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