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纹波电压问题

楼主(2009-09-18):
通常DC-DC出来后,接滤波电容有一个纹波电压值(用示波器测得)
,然后CPU(IC)电压输入脚,也可以测得一个不同的纹波值,我刚测试了一个纹波1.2V电压,IC进口出纹波峰峰值180MV,这个值正常不正常,到底对芯片工作有无影响,我该如何判定,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用示波器测得纹波只是一个估计作用, 最好保证示波器的接地夹子与所测点距离最短;

如果是AD口的话,跟据纹波大小和AD位数可以估算出大概差多少个数, 其它的纹波到底应该降到什么程度是可接受, 还请高手指导, 关注中...

网友B:
看你芯片的具体工作环境,例如是纯数字系统,看看会不会到BOR之下,如果有模拟系统,就看看能不能忍受这么大的杂讯了。示波器线要收拢,直接在芯片的滤波电容上测才算。

网友C:
在电源端处理一下,建议使用pai型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