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位置的移动

楼主(2009-09-18):
大家好,有个问题请大家帮忙一下;
在PROTELL99中的一个元件,我想再复制一个相同的元件,其之间是一定的距离,请问有简单的方法吗?谢谢!

网友A:
复制+定位 还不简单吗?

楼主:
谢谢,能说具体一点吗?

楼主:
希望能像CAD一样,输入一个尺寸,按ENTER就能定位

网友B:
99SE已经忘记了,如果是DXP以上的版本,我可以回答你。直接双击元件然后修改座标。

网友C:
阵列粘贴……一下按照规则粘几千个都没问题

网友D:
同意l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