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使用PIC单片机过程中。。。

楼主(2009-09-18):
有没有碰到PIC的弊端 和 局限的地方?

网友A:
呵呵,任何东西都有他的不足。

呵呵,PIC16没有乘法和除法器就是一个问题,不过还好,PIC家族比较大,可以选择别的型号。

PIC的策略是:不依靠一款或个别型号打天下,而是通过完整的体系产品 ,让用户有各种各样的选择,从而来达到满足用户需求的目的。

呵呵,也算是一种差异化策略把。。。

网友A:
昨天一个代理带着ATMEL原厂的一个工程师来拜访我们,那个工程师年龄得有40多了,在谈论中,他自己突然冒出一句,让我大跌眼睛,大意是:ATMLE是一家创新型的公司,从公司规模上讲,他们承认他们没有MCHP大,但他们认为创新上面,MCHP不如他们,ATMEL前几年战略方向错误造成投资失败,所以现在有点被动等等

呵呵,我原来一直都认为ATMEL应该比MCHP规模大才对的呢。

网友B:
finance.google.com
Microchip的代码是MCHP,Atmel的代码是ATML。
当前MCHP的市值是4.95B,ATML的市值是1.85B。
MCHP的每股盈利EPS是$ 1.08,市盈率P/E:25.11
ATML的每股盈利EPS是$ -0.08,市盈率P/E就不用算了,亏钱的就没有数据了。
MCHP当初要收购ATML是完全具备条件的。

网友C:
不能安装WINDOWS XP

网友D:
没硬件乘法器,单中断入口,中断不可嵌套,没有位运算指令,循环移位指令没有不带C的,存储器分页bank换死个人,大数组不好存,4分频时钟,爆慢,FLASH换页不方便,C语言开发限制条件太多,ICD2死机死得一塌糊涂,程序烧写麻烦,串口和SPI、I2C共享端口、RTC和主晶振共享端口,定时器0没有中断使能控制,定时器预分频器太小,价格高。

:oMicrochip的代理商不会来杀我吧……

楼主:
MCHP应该多向使用者了解产品的弊端和不足,而不是一味的闭门造车,宣扬产品的优点。

这样才能不断改善产品,做出消费者最欢迎的MCU.

楼主:
我们使用者也要向厂家多提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这样才能让我们使用的PIC在各类MCU产品中技术和功能上处于优势地位,不至于到时候被迫转向其他相对陌生的MCU.

网友A:
没硬件乘法器,单中断入口,中断不可嵌套,没有位运算指令,循环移位指令没有不带C的,存储器分页bank换死个人,大数组不好存,4分频时钟,爆慢,FLASH换页不方便,C语言开发限制条件太多,ICD2死机死得一塌糊涂,程 ...
引用 网友D:

呵呵,你提到得一些不足也在不断改,但所谓的ICD2死机,原装的是没有问题的,至于说没有位运算指令,估计你**错了吧,呵呵,PIC的BIT操作无比强大。

BANK的问题早就解决了,但PIC16体系有点老了,所以改动比较慢,至于价格,我就不好说了,我只能说,你不熟悉MCHP的价格体系和价格策略,其实,你只要有一些量,例如一年又300~500K的话,你就可以通过一些方法得到很好的价格支持。

网友E:
没硬件乘法器,单中断入口,中断不可嵌套,没有位运算指令,循环移位指令没有不带C的,存储器分页bank换死个人,大数组不好存,4分频时钟,爆慢,FLASH换页不方便,C语言开发限制条件太多,ICD2死机死得一塌糊涂,程 ...
引用 网友D:

1.PIC18,PIC24,dspic,PIC32都有乘法器,
PIC24,dspic,PIC32还有硬件除法器。

2.PIC18,PIC24都是多中断入口,单中断入口也没什么,ARM7是单中断入口,照样卖的很好。

3.没有位运算指令的MCU很多。

4.后面的一堆所谓的缺点都是只得用于低端产品的PIC16。

5.MICROCHIP的PIC18,PIC24,只要不是用于最底端产品,都非常有性价比。

网友E:
就PIC16的使用领域来说,PIC16很好。

要求高一点的完全可以用PIC24,PIC24的性价比很不错。

至于说ICD2死机,我用贝能的,还真很少死机。

用PICKIT2,也没什么问题。

楼主:
我用了美国原装ICD3,看到各位PIC大侠的讨论,感觉:武器我最先进,技术我最差劲。
向大侠们好好学习,争取做一个pic方面的专家。呵呵

网友E:
我用了美国原装ICD3,看到各位PIC大侠的讨论,感觉:武器我最先进,技术我最差劲。
向大侠们好好学习,争取做一个pic方面的专家。呵呵
引用 楼主:

单片机都差不多。
现在没有什么单片机专家了,门槛已经很低了。
如果不能在行业技术上提高,很难成为专家。

要说缺点,PIC16在用汇编的时候,确实需要关注分段,分页问题。
用C的话,分段,分页基本上没有影响。

不过,既然用汇编,程序一般不会太大,关注到存储器细节也是正常的。

要是用于中等性能的场合,PIC24确实不错。

PIC的优点是:

产品线长,高中低各种规格齐全。
产品可靠性不错,
各种资料整理的非常好。
外设设置简单实用。

网友D:
不好意思忘说了,我主要说的是16系。
位操作是只位的MOV、AND、XOR这些运算,就像51那样
另外ICD2死的确实是贝能的仿制品,正版的没见过,生产直接上的PM
价格不好说,我们也是MCP的大客户,不过MCP拼价格确实会输给ATmel

网友A:
呵呵,除了MEGA48/8外,还没听说ATMEL还有什么价格比MCHP强的,MEGA48/8是ATMEL拉出来和MCHP拼命的典范,有点非理性了。。。

但看看MEGA48/8的数据手册网络上反映的大把问题,我是实在没有信心用的,呵呵,EEPROM的问题已经证实了,RC-OSC的问题也一直存在,ESD性能确实不怎么样。。。

网友D:
MCP品质是好,不过价还是偏高,914就拼不过51,不过也有只要成本,不要可靠性的产品,比如山寨货,义隆、盛群才有得生存。

网友A:
呵呵,拿91X和51去比51 ?

疯狂的想法。。。

我知道的16F917的最好价格能到7~8元,呵呵,你打算拿哪个比呢?!

网友F:
是产品就有缺点,当你用了AVR单片机后你就会发现很多缺点,
至少运算速度超慢,当把晶振提高后,功耗就急剧增大
16K以下容量的价格还可以,如果还嫌小,贵死你

楼主:
我正在研究16F727,并且在验证 和 发现 缺陷中……,一经发现随时向大家汇报。 ^_^

网友G:
用了就知道 ~~
我们这用的ICD2也是仿制品  死机是常事~~
难道我们除了ATML和MHCP没的别的选择了?

/*********************************************************/
yewui
呵呵,拿91X和51去比51 ?

疯狂的想法。。。

我知道的16F917的最好价格能到7~8元,呵呵,你打算拿哪个比呢?!
/*********************************************************/

难道你真觉得917就比51强 而且还比同性能的51便宜  在低端产品线上 台系或者国产的
最好了解一下吧 虽然质量差点 但价格 或性价比这方面 ~~
我傻了~~~~

网友G:
PIC16F917参数 大家去折腾吧 哈哈
管它什么片子呢 关键是适用 最好还是C 不然换片子麻烦 :lol

Program Memory Type         Flash
Program Memory (KB)         14
CPU Speed (MIPS)         5
RAM Bytes         352
Data EEPROM (bytes)         256
Digital Communication Peripherals         1-A/E/USART, 1-SSP(SPI/I2C)
Capture/Compare/PWM Peripherals         2 CCP
Timers         2 x 8-bit, 1 x 16-bit
ADC         8 ch, 10-bit
Comparators         2
Segment LCD (pixels)         96
Temperature Range (C)         -40 to 125
Operating Voltage Range (V)         2 to 5.5
Pin Count         40

网友E:
PIC16F917 最好价格能到7~8元,还是不错的.

51就不要讲了,
大厂不生产,
小厂毛病不少,
该淘汰了.

网友E:
PIC18F4520 也不错,32k flash, 40PIN, 淘宝上零售11,12元

网友A:
呵呵,727的缺点就是没有EEPROM,只有8BIT的AD

网友A:
个人认为在不久的将来,MCHP就会推出一个727的升级版本,把EEPROM加进去,并且做成10BIT的AD

楼主:
嗯,同意叶公的说法。
我选择外置EEPROM是为了,将来升级EEPROM方便的考虑,而不需要更换MCU。
而且727的电容触摸 是个特色。

网友H:
已经很便宜了

网友I:
回复 网友A:

en,我也以为.

atmel产品线异常丰富,非常强大,哈哈.
差不多什么都弄.

网友I:
有兄弟告诉我,mega48搞到3块多了,含税.

atmel在拼命了,哈哈.

网友B:
MCHP一直很重视Gross Margin,说白了就是尽力保证自己有合理的利润,尽量不做亏钱买卖,但不排除特殊条件下做特殊的事情。
ATML已经连续好多个季度亏损了,股东去年干掉了CEO,新的CEO上任后确实做了些节省成本,提高Gross Margin的事情,我不觉得ATML会一直拼命下去……
其实,真正在拼命的是日系MCU,NEC、瑞萨半导体部门去年亏损是巨大得难以置信的,行业风传数据不确定准确性,就不提了,他们的低价策略会长久吗?
如果我是使用MCU的设计工程师,我也一样希望MCU质量最好、服务最好,价钱还最便宜。
如果我是卖MCU的销售,我一定会尽可能地把东西卖给更多的客户,更大的量,卖更高的价钱。我会用好的服务、货期等隐含的附加值来得到客户认可我应得的利润,如果一味靠低价来卖,那我和菜市场卖菜的有什么区别。
如果我是某个使用MCU的生产厂的技术部经理,我会希望工程师采用的MCU是质量可靠、开发进度快、技术支持足够、技术可重复利用、产品可升级换代,还有将来供货不要出问题,否则生产部那边将来搞不定,要么用另一种MCU再做个备份方案。MCU价钱,可以向厂商施压的嘛,只要不是贵得离谱就行。
如果我是某个使用MCU的生产厂的更高层经理,当我知道自己产品使用的MCU是同类产品中最便宜的,而且这个MCU厂一直在亏损,心里一定会为质量供货等风险犯嘀咕。
说这么多,只是想说明一个观点。价格只是各种角色、各种利益,在考量各种因素后并博弈后,达到某个平衡点时的数值。
简单地以市场上的某个价格来评论MCU没有太大意义。

楼主:
有兄弟告诉我,mega48搞到3块多了,含税.

atmel在拼命了,哈哈.
引用 网友I:

这个样子质量能得到保障吗? 俗话说:“一等价钱一等货啊”。

网友I:
搞不清楚啊.
不知道是否是atmel也学中国人偷工减料了啊.(上次找小贩买袋5元的梨,居然搞两个坏的在里面,哈哈)

martin兄说得对:厂商和用户的认识都会有差距.共同获利吧.

个人觉得microchip中高端优势明显.低价的,消费性的芯片确实比较少.

网友J:
PIC16F917 最好价格能到7~8元,还是不错的.

51就不要讲了,
大厂不生产,
小厂毛病不少,
该淘汰了.
引用 网友E:

是这样吗?Atmel、NXP、CyPress(PSOC3)、英飞凌、ADI、SST.......这些公司很小吗?

网友J:
偶,对了还有ST

网友E:
是这样吗?Atmel、NXP、CyPress(PSOC3)、英飞凌、ADI、SST.......这些公司很小吗?
引用 网友J:

好像是曾经生产过,

但是现在ATmel主推的是AVR,
NXP主推的是ARM7和CM3,

至于其他厂商,在别的方面是不错,但在通用MCU领域还真算不上什么.

我现在看到的讨论最多是STC,C8051F

网友A:
呵呵,SST都被卖的差不多了,连它的核心FLASH技术都卖掉了。

网友K:
热闹  上次听人说AVR解密2000RMB PIC要针对片子谈价格3W的样子吧
有些不能解  MSP430免谈

网友L:
个人认为在不久的将来,MCHP就会推出一个727的升级版本,把EEPROM加进去,并且做成10BIT的AD
引用 网友A:

72x 都是为了电容触摸才出来的,电容触摸现在升级版已经出了16F193X,资源比72X丰富了很多,前几天好像听说又出升级版了16F194X

网友M:
有感受 啊

网友N:
没有完美的产品,也不可能一款产品打天下。反正看项目需求选MCU就是了

网友G:
奶奶的 ~
触摸按键用1937那种方案太不爽了 一个触摸按键 占用2个定时器 不然就极其不准
我觉得还是24F的好 价格都是1.5 一个16位一个8位 再看看资源 也差很多啊
24F不知道代码密度怎么样 16由于是单字节指令 密度应该没的说~~

楼主:
727 也要用2个定时器(16个触摸按键),而且触摸处理程序模块要放在中断里(8MHZ,要执行400us左右),效果才很好。汗……

网友G:
727和1937 的触摸用两个TMR忒浪费了 感觉24F08KA101的就不一样了 CTMU是单独的模块 无需占用TMR
不过这个只有9KEY  想用TMR的 PWM输出也不行了
只是24只有2路CCP/PWM 这方面就是16强了~~
或者利用24主频高一些的优势 INT+计数在要求不高的场合 完全可以了

网友M:
PIC16F917
要是才 8块钱哪 成本就降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