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陶瓷电容有直流和交流之分吗?

楼主(2009-09-18):
请问陶瓷电容有直流和交流之分吗?
我最近想买个vishay的陶瓷电容
看他资料上面写的都是VDC
二我咨询的公司上面写的都是VAC
这个有区别吗?
资料上是这么写的:
RATED VOLTAGE:
1000 VDC
DIELECTRIC STRENGTH BETWEEN LEADS:
Component test:
2500 VDC, 2 s

网友A:
一般应该是直流参数,而交流的极限值和信号变化的速率有关。

楼主:
国内写的都是交流,

是不是那个最大电压  交流的还要除以根号2才是直流的?

所以写个交流1000V  直流实际上还不1000V???

是这么理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