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3842P为什么不工作?

楼主(2009-09-18):
图中标的是UC3842,我用的是TL3842P
一接电就烧IC.我断开220~,直接加16v到7脚,IC始终不工作;6脚无电压,8脚只有0.11v,1脚有1.91v.

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这种反馈只是在要求很地的时候才可行,反馈还要许从次级取样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