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编译出错:_IQ无定义

楼主(2009-09-18):
如题
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symbol                              in file
---------                        ----------------
_IQ15                            D:\CCStudio_v3.3\MyProjects\height tracking\Debug\weave count.obj
>>   error: symbol referencing errors - './Debug/height tracking.out' not built

其中weave count是c源程序。若将源程序中所有_IQ15中的15全去掉,则编译出错为“_IQ未定义”。

关于IQmath自查:
1.添加相关文件:头文件,lib文件(工程里加,相应文件夹下也有该文件)
2.修改cmd
3.main前面加入#include "IQmathLib.h"
请大侠指教,并且如果相应IQmath文件未加好,为什么_IQ15div等函数不提示未定义呢?

网友A:
为什么把15去掉阿 可能头文件里的定义就是带15的呢

网友A:
你是不是没有定义全局I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