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关于Bjt设计中,hfe问题

楼主(2009-09-18):
大家好,
首先,我十分感谢论坛中的每一个人,正是大家的存在和帮助,才令电子设计变得不再困难。
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我想弄个三极管(NPN)开关电路,关闭--饱和状态,按照某种方法,设计如下:
        Ic(sat)=(VCC-Vce(sat))/RC,
        Ib(EOS)=Ic(sat)/beta(min),
     令Ib=10*Ib(EOS),
     则Rb=(Vbb-Vbe(sat))/Ib
其中,Vce(sat),Vbe(sat)已知,VCC,Rc也已知,目的是求Rb,使BJT进入饱和状态,然而,关键是beta,从手册上看,beta是涉及到 Ic,Vce,T的,T先不考虑,比如,Q2N222有这么一组数据,IC = 150 mA; VCE = 10 V; min :100 ,
max:300。假如我需要的是IC=150MA,然而,我的VCE是饱和电压,beta就不能是100了。如果保守取beta=20,估计可以。但,总不能再保守下去,取beta=5吧。工程上如何取beta呢。

网友A:
取100即可,因为你在算Ib时已经放大10倍,有余量了。

网友B:
开关态不是小信号,没必要过于计较β值。在最小的β可能值情况下(考虑到器件的离散性),一般只要考虑饱和时能满足你的Ic要求即可。

楼主:
就是要为了满足我的IC,我才要知道beta取多少比较合适,以便计算我的RB,总不能取 IB=Ib(max)吧。取100可以,对应的β-force=10了,从手册的100,取到10,会不会余量较大呢?

网友C:
有一个临界饱和点,在此点,β可以按100取。如果VCE再增大的话,IC变化是不大的(基区调制效应)。所以你取值的时候,可以取成100,然后将基极电流设得比这个计算出的值大20%左右即可

网友B:
还没明白?

由Ic,Ib确定β。再到市场上去找最坏情况都大与此β的管子(当然其他参数也的考虑)。
或根据已定管子的最小可能β,由Ic再去确定Ib(实际是确定Rb)。

若要考虑深一点饱和,在加点余量。

楼主:
其实,还有个数据,当IC = 150 mA; VCE = 1 V; bate(min)= 50。IC不变,VCE从10V到1V,beta减少了1倍,不知道估算从VCE=1v到VCE=VCE(SAT)时,beta会减少到多少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第一个情况不是我现在的情况,第二种情况是,如何知道该管子 的最少beta值呢,知道就解决了。现在情况是我不知道如何获取最少beta阿

网友B:
那就不是开关态了。实际的管子β值的离散度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