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主:定时器的toggle模式输出可以控制起始电平吗

楼主(2009-09-18):
在我的设计中需要以下时序输出波形:
1. 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
          |       |                     |       |
          |____|                     |____|
           100us       300us
2.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
                      |          |                   |          |
                      |______|                  |_____|
                        130us
要求口线1的波形,100us低电平结束30us后口线2输出上图波形
现在我的时间控制已经实现了,但存在问题是1和2的相位都反了,原本需要低电平地方的变成高电平,关键是这种关系不稳定,每次上电重启动有时是对的,有时相位反了。我怀疑是定时器启动时初始口线电平随机。目前我没有好的办法,请赐教。

网友A:
请先使用强制输出模式"Forced output mode"把端口设置为希望的电平,再转换到toggle模式输出。

楼主:
谢谢,可以完成起始电平的控制,但解决不了问题。
结论:由于之前我的中断使能(中断完成时序控制)是在定时器使能之后,所以在输出波形时,单片机先输出方波,然后才根据我的时序输出。之前我说的相位不确定,是由于此方波造成。把中断使能放在定时器使能之前,即可解决,当然还得把起始电平设置为高。

网友B(2023-04-06):
请问这个波形是怎么实现

网友C(2024-06-21):
测试方法包括负载测试、静态测试和动态测试等

网友D:
还有另一种技术正在变得普遍

网友E:
器件整合的再紧凑都无法发挥最大的效率

网友F:
达到抑制干扰的目的

网友G:
在动态测试过程中,测试员需要改变测试负载的值和频率,

网友H:
当人接触任何东西时,体内的电荷就会放电。

网友I:
共模电感的电感值可以用电桥来测量

网友J:
单层板不具有固定孔

网友K:
共模电感一个以铁氧体为磁芯的共模干扰抑制器件

网友L:
通过缩回铜壳,可以保护电镀免受机械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