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专家, 可以还原2500米钢管另一端发出的声音吗?

楼主(2009-09-18):
请教专家, 可以还原2500米钢管另一端发出的声音吗?
钢管环境:钢管之间丝扣连接,管内和管外都有流体,钢管可能与周围铁质环境碰撞 ,摩擦
目标:只还原钢管另一端碰撞摩擦发出的声音,还原声音能够识别。

网友A:
估计频率失真非常大。
先不要说环境噪音等等,近端要能够识别,难。

网友B:
每节钢管想拧螺丝那样就上去的?
如果要识别的信号有固定的特征还是有可能的。

网友C:
估计是搞间谍。。。
从大使馆外2公里处偷听外国大使在厕所放屁的声音。。。

网友D:
乍能分辨哪一根钢管是通往大使的?

网友E:
钻井用的管吧

网友E(2009-10-20):
用CDMA就有可能可以实现!

网友F:
声音经过2.5km钢管,高频的声音肯定衰耗的一塌糊涂。(即使没有其他杂音的话)
倒不如在2.5KM外方一个麦克风,用双绞线拉到本地更合适

网友F:
如果管道里面一直有流体,可以将普通的音频调制在一个超声波上,然后接收端做一个带通滤波器,AGC后再解调出来。流体的声音传导性能好像还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