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检测传感器

楼主(2009-09-18):
请问下各位高手,我现在要做一个光检测电路(被检测光波长为300nm到1000nm),输出为电流信号或电压信号均可,有谁知道有符合要求进口传感器吗?在下非常感激!!

网友A:
光电池、光敏电阻、光敏二三极管都可以,“山寨”货透明点的LED都可以部分满足你的要求。
  你要的具体是什么?

网友B:
连要求和基本情况都没说就非要进口?

网友C:
你的光信号是否有经过调制啊?
首先需要光电转换--滤波--运算放大-解调-得到直流信号

其他方法请高人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