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电容是有问题的

楼主(2009-09-18):
如何判断电容是有问题的呢

网友A:
简单判别可用带电容容量测试功能的万用表进行,先测电阻,数字表用二极管档,指针模拟表用R×100档,待充电稳定后阻值应趋于表的最大值,而电容容量越大,充电过程越长,如果稳定后的阻值不是万用表的最大值,则表明电容漏电严重。此步没问题可测量电容量,应在电容标称值的误差许可范围内,否则不合格。其它参数需要用专用电容测量仪进行测量。

网友B:
电容主要看容量和损耗角
用电桥在室温下测试对照即可
误差不是很大就可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如何测电容的容量呢

网友C:
请教: 电容是否可以不用焊下来,直接在PCB板上测试容值?

网友D:
回6楼:
不可以。
电源电路中经常用两个电容并联,一个容量大的电解电容,一个容量小的CBB或独石电容,你测量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