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77A CCP1输入捕捉问题

楼主(2009-09-18):
我用PROTEUS用定时器0产生一个1MS脉宽的信号,然后用CCP1来进行捕捉,但是不进中断,麻烦哪位熟悉的帮我分析下.是不是初始化有问题,刚接触这个芯片,不熟悉.下面是部分程序和电路图.
void init_cpp1()
{

GIE=0;
//
关闭中断

PEIE=0;
//
关闭外设中断

CCP1IF=0;
//
清零CCP1标志位

CCP1IE=1;
//
CCP1中断

CCP1CON=0X04;
//
首先设置CCP1捕捉每个脉冲的下降沿

T1CON=0x01;//
开启同步外部时钟输入,开启定时器1

PEIE=1;

GIE=1;

CCPR1L=0;

CCPR1H=0;

}
void interrupt ISR(void)
{

uint n;

GIE=0;

if(CCP1IF)

{

CCP1IF=0;//

n=CCPR1H*256+CCPR1L;

period=n-lastcap;

lastcap=n;

}

if(T0IF)

{

TMR0=0xF3;//
此处必须得重载

T0IF=0;

osc=(~osc)&0x01;

PORTA=osc;

}

GIE=1;

}

1.JPG (78.51 KB )

网友A:
RC2即CCP1要设为输入。

楼主:
我设为输入了,只是初始化在程序的最前面,我没有贴出来。
后来我把定时器0给关闭了,不用定时器0来作为信号发生器,用另外的信号发生器(在Proteus里面有现成的),初始化还是没有改变什么就可以了。
我想可能是因为我进中断的时候,将判断CCP1中断写在前面的,但是每次进中断的时候都需要先进后面的定时器中断,然后才会出现一个上升沿或者一个下降沿。所以这个地方有冲突。
虽然我将定时器0屏蔽掉以后,能够捕捉到了,但是我刚刚想到或许可以将CCP1中断写在定时器0中断的后面,这样就可以利用定时器0产生的方波并用CCP1捕捉功能捕捉出来。

楼主:
还是要感谢chen3bing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