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问计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9-18):
根据理想运放,虚断和虚短计算的。

网友B:
因为Id=0,
则 Ii=If,
我们假设T-NETWORK中点电压为Vx,
    Vx=0-If*R2=-Ii*R2=-Vi*R2/R1           (1)
而,节点电流关系
    If+I3=I4,可得
    -Vx/R2-Vx/R3=(Vx-Vo)/R4
or
    Vo=Vx*(1+R4/R2+R4/R3)               (2)
代(1)入(2)式,得
    Vo=-Vi*R2/R1*(1+R4/R2+R4/R3)    (3)
(3)式等同你给出解。

我们可以把你的式子右边R2+R4 放入括号内,得
1/R1*(R2+R4+(R2+R4)*(R2//R4)/R3)
=1/R1*(R2+R4+(R2*R4)/R3)
=R2/R1*(1+R4/R2+R4/R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