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问电路计算

楼主(2009-09-18):
请教高手,这个公式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A:
我来抛砖引玉:模拟电路书介绍过。用运放输入正负端的虚断和虚短计算的。

网友B:
1.Id=0,Ii=If=Vi/R1
2.假设R2,R3.R4的交点为VC,那么VC=-If×R2=-Vi×R2/R1
3.I3+If-I4=0即-VC/R3 + Vi/R1- (VC-Vo)/R4=0
将VC代入即可得到Vo/Vi= - (R2+ R4 + R2×R4/R3 )/ R1
和你上面的公式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C:
建议看看模拟电路

网友D:
模电没学好,不是很懂。。。貌似也懂。。。咯咯。。

网友E:
反相输入端虚地,所以R1上电压为Vin,Ii=If=Vin/R1,同时在R2,R3,R4节点处形成电压为-VinR2/R1,在R3上形成自下而上的电流I3,流过R4的电流为I4=VinR2/R1R3+Vin/R1.
输出电压V0=-R2Vin/R1-I4R4
带入就应该是那个公式了

网友F:
你来这里看得懂吗
真是奇怪

网友G:
虚断、虚短
看看模电书吧,上面说的很清楚。

网友G:
具体请参考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四版) 第七章326页 ,华成英、童诗白老师写的。

网友H:
T型放大,看看模电书吧,这是个很实用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