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09-09-18):
图中Probe5所指的4.95V电压是如何推导出来的,谢谢!

楼主:
进入死胡同了,

网友A:
当然是从两条支路的电流推出来的。

网友B:
I1=I2+I3,                      0
I1=(VDD-Vx)/R1,                       1
I2=(Vx-Vcc)/R2,                          2
I3=(Vx-Vbe(on)-0)/R2,               3

联立0-3式,4个未知数,4条方程,OK!

楼主:
我是不是太笨了,按四楼的解法我怎么算出等于6.38V?

网友C:
I3=(Vx-Vbe(on)-0)/R2,               3
R2改成R3
Vbe(on)=0.7
I2=(Vx-Vcc)/R2,                          2
Vcc是-6

楼主:
呜呼!粗心大意要不得,谢谢以上各位的解答。在做仿真前我也利用KCL手算了多遍,得出的结果始终是6.98V,
利用Microsoft math算出来也是6.98V,可根据仿真的结果4.95V反推证明4.95V才是正确结果。难道碰到鬼了?仔细查看原理图终于找到原因,原来我将R3的阻值看成了30K而不是3k,而在仿真程序中做图时反而没有放错,手算时硬是把它看成30k,犯了如此低级错误实在该打自己一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