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能调用库函数?

楼主(2009-09-18):
初学PSOC
为什么我每次调用CYFISPI.h中函数就报错?出现以下内容
Starting MAKE...
creating project.mk

lib/cyfispi.asm

lib/cyfispi_common_spim.asm

lib/cyfispi_control.asm

lib/cyfispi_core.asm

lib/cyfispi_e2_spim.asm

lib/cyfispiint.asm

lib/mstimer.asm

lib/mstimerint.asm

lib/psocconfig.asm

lib/psocconfigtbl.asm

./boot.asm

./main.c

sed: can't read HTlinkOpts.lkp: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xpanded_libs =

Linking..

HI-TECH C COMPILER (Cypress PSOC) Pro  V9.61PL5

Copyright (C) 1984-2009 HI-TECH SOFTWARE

licensed for evaluation purposes only

this licence will expire on Sat, 31 Oct 2009

: 0: (499) undefined symbol: (error)

CYFISPI_nSS_MASK(lib/libpsoc.lib: lib/obj/cyfispi_control.obj)

E:\programe\PSOC\Common\CY3E64~1\tools\make: *** [output/SPI69213.hex] Error 1
请指点迷津``

楼主:
哪位大哥大姐给点指导被``

网友A:
好早以前遇过类似问题,好像HI-TECH编译器问题,换换其他的编译器试一试。

楼主:
````换其他编译器```?
看来的汇编了

楼主:
Linking..

HI-TECH C COMPILER (Cypress PSOC) Pro  V9.61PL5

Copyright (C) 1984-2009 HI-TECH SOFTWARE

licensed for evaluation purposes only

this licence will expire on Sat, 31 Oct 2009

: 0: (500) undefined symbols: (error)

Port_0_Data_SHADE(lib/libpsoc.lib: lib/obj/cyfispi_e2_spim.obj) CYFISPI_IRQ_MASK(lib/libpsoc.lib: lib/obj/cyfispi_control.obj) CYFISPI_nSS_MASK(lib/libpsoc.lib: lib/obj/cyfispi_control.obj)

E:\programe\PSOC\Common\CY3E64~1\tools\make: *** [output/test.hex] Error 1

test - 1 error(s) 0 warning(s) 18:15:21
好像还是不行``

网友B:
应该是编译器的问题

楼主:
恩,我换了 HI_TECH的编译器就好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C:
一看题目就估计是编译器的问题,进来一看看来解决了,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