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看看我这个电路有什么问题?

楼主(2009-09-18):
我画了一个DC/DC电路。输入是144V,PWM占空比50%,频率是25KHZ。怎么XMM2测得的电压只有9V啊??

网友A:
mos驱动方式不对
应该把驱动电压加在 mos的 GS上

网友B:
串联那个1k电阻R1干什么?

楼主:
测量电感电流哦。。

网友B:
任何测量都有个原则:对被测量系统扰动越小越好。
你串联这个电阻,电路的工作状态完全改变。
另外,这个电路中XFG1输出幅度需要很大,超过电源电压。续流二极管用1N4007也很不合适,应该用高速二极管。

楼主:
原因好像找到了,我用的是方波作为PWM源,方波的幅值是-10~+10,改成0~20后,电压为80了。二极管是要用高速二极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