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请问这个电路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2009-09-18):
这是一个通过采集4~20mA的一个电流信号,将其转为电压信号送入单片机采集。AIN13和AIN13-为电流信号的输入端,LM358前部分为差分采集电路,采集2和3脚的压差,LM358后部分为反向器。出现的问题如下:
1.系统运行时采集正常,如2和3脚压差为2.5V,CH13输出为2.5V;
2.运行3天后,2和3脚压差为2.5V,但CH13为1.6V,LM358的1脚为-1.6V;
3.断电一个小时后再观察,CH13输出又正常,为2.5V,一段时间后又重复故障;
4.开始怀疑E141的贴片钽电容出现问题,换成DIP的,测试半个月,正常;
5.两个月后选用同一批次的电流发生器,同样用DIP的钽电容,问题又再次出现;

问题着急中,望各位大虾能给点意见,不胜感激!

网友A:
先把E141干掉。运放不能直接带大容性负载的。

网友B:
把R145、R146改为20K。

网友C:
问个无关的问题,R148,R149可以不要吗?为什么要有个电容?作用是什么?不是很懂啊

网友D:
楼上
可以,把R140改成220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我想,I既然是4-20ma,那么,差分采集的电压总是 Vdif=I*R140了,和R148,R149好像没关系,为什么要换成220呢?楼主,借个位置,问个问题哦

网友E:
电容值减小怎么样?  另外, 用不着那么高的耐压吧

网友F:
问题:
1. 当输入电流超过17.5mA时,U14A输入端电压大于3.5V,此时输出进入饱和失真;
2. U14A输出接容性负载(E141)可能造成输出不稳定;
3. R147取值应为R145//R146,即1.5K

网友G:
把前级lm358换成ad620即可

网友H:
1.正常时2脚和3脚的差值肯定是0.
2.运放输出不能直接接电容.要滤波在R146上并联
3.出现1.6V你应该用示波器去量,可能是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