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实用工具 在BBS中高亮显示C/C++中的关键字

楼主(2009-09-18):
CodePaint 1.1 源代码
CodePaint 1.1 可执行程序

由VS2003编译 2
词法分析部分是由lex编写
文件包中包含lex编译程序"flex.exe"

编译过程
1. 用CFlex.bat调用flex.exe,把Parser.l编译成Parser.cpp
2. 用VS编译工程

功能:
将C/C++中的关键字、字符串、数字以及注释用高亮的方式在论坛中显示出来
可以在代码前面加上行号,方便阅读

使用方法:
将源代码粘贴至上面的文本框中,点击Convert按钮
在下面的文本框中会生成BBS中的代码,同时内容被复制到剪切板中,在论坛中粘贴即可

楼主:
不带行号的效果
// The system calls this function to obtain the cursor to display while the user drags
//  the minimized window.
HCURSOR CUIParserDlg::OnQueryDragIcon()
{
        return static_cast<HCURSOR>(m_hIcon);
}

void CUIParserDlg::OnEnChangeRichedit21()
{
    // TODO:  If this is a RICHEDIT control, the control will not
    // send this notification unless you override the CDialog::OnInitDialog()
    // function and call CRichEditCtrl().SetEventMask()
    // with the ENM_CHANGE flag ORed into the mask.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

网友A(2010-01-03):
记下来了

网友B(2010-02-02):
确实有用

网友C(2010-03-16):
/*0001*/  if(GPIO_ReadInputPin(GPIOG, GPIO_PIN_2)==0x04)

网友D:
占首页观望:victory:

网友E(2011-03-24):
试试 哈

BYTE GetPINInfo(void)
{
    BYTE xdata k[0x20];                 //20101011
    WORD data key_id;
    BYTE data sw;

        if (0 == G_APDU_Ln)
        {
                if (G_APDU_P1)
                return SW6A86;

                key_id = PIN_TYPE_ID | G_APDU_P2;
            sw = Get_Key(k, key_id, 0x10);
            if (sw != SW9000)
                return sw;
                key_id = DFLT_PIN_TYPE_ID | G_APDU_P2;
            sw = Get_Key(G_APDU_Data, key_id, 0x10);
            if (sw != SW9000)
                return sw;

                if (UHL_MemCmp(k + KEY_VALUE_OFFSET, G_APDU_Data + KEY_VALUE_OFFSET, k[0] - 6))//PIN Changed
                        k[6] |= 0x80;

                UHL_MemSet(G_APDU_Data, 0x10, 0);
                G_APDU_Data[0] = k[5];

网友F(2011-12-06):
这种语法已经是不被推荐使用的了.都是使用style了.lz是最原始的方法,成为程序员噩梦的方法.

我做过更好的.不过不能公开.

楼主:
这种语法已经是不被推荐使用的了.都是使用style了.lz是最原始的方法,成为程序员噩梦的方法.

我做过更好的.不过不能公开.
引用 网友F:

求一个思路。
是用样式表么?

网友G:
这种语法已经是不被推荐使用的了.都是使用style了.lz是最原始的方法,成为程序员噩梦的方法.

我做过更好的.不过不能公开.
引用 网友F:

可以提供一个思路,框架

网友H:
有木有verilog等HDL的高亮?

楼主:
有木有verilog等HDL的高亮?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有哪些关键字
这个是开源的,改改词法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I:
回复 楼主:

我来学习学习

网友J(2012-02-23):
其实 ,用vim(for windows)编辑器就可以了,而且颜色更丰富,可以用html导出。

网友K:
收藏一个。谢谢楼主分享。-----代码着色器。

楼主(2012-04-25):
hightlight for lua script

-- single line comment

function main()
    local str1 = 'sdf"dsfd"sf'
    local str2 = "sdfdsfds'f'dsfd"
    local str3 =
[[
this is
a multi line string, level 0
]]

   local str4 = [===[ this is multi line string
level 3,
]===]
end
--[[
multi line comment
]]
-- keywords
while do for local

楼主:
user defined key words
QDialog(mainWindow)

网友L(2014-08-05):
标记一下,好东西学习!

网友M(2015-06-15):
引用 网友F:
这种语法已经是不被推荐使用的了.都是使用style了.lz是最原始的方法,成为程序员噩梦的方法.

我做过更好的. ...

我做过更好的.不过不能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