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三极管开关的问题

楼主(2009-09-18):
(无正文)

网友A:
右边三极管本来是导通的。左边三极管饱和,右边三极管才截止。
看不大明白楼主想问什么。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
2# maychang 多谢了,其实我发现我哪里想错了

楼主:
2# maychang 就是输入当5V的话,两个晶体管放大倍数为100,那么输入开始左边导通Ib=0.0043,Ic=0.43但是这是达不到的,我想问的就是怎么从开启状态转到饱和状态

网友A:
“从开启状态转到饱和状态”
我可是有点犯糊涂。

Ic上升到无法再上升,即左边三极管CE间电压相当小,左边三极管进入饱和。这还有什么疑问吗?

楼主:
7# maychang :L没有疑问了,是我逻辑太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