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跟随器,电流过大时怎么回事?

楼主(2009-09-18):
今天用运放搭方波发生器,单电源+3.3V供电,电路如下图:
因为想要用前面的电压跟随器保持一个稳定的参考电压,但是这个电压跟随器的输出电流很大,达到0.6A,问问这个是什么原因,是同相放大器的电流放大能力导致的吗?

网友A:
运放能输出那么大电流? 就10多ma而已

网友B:
要电压稳定不能用跟随,用TL431吧,跟随是加大驱动能力的。

楼主:
加大驱动能力就是说把电流放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