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电路做什么用的,没看过这么用三极管的

楼主(2009-09-18):
看看这个电路做什么用的吧!方波输入为高电平+3.3V,低电平为0.V

网友A:
图中不是标出来了吗?
中英文混合,SAN_JIAO_OUTPUT。

网友B:
积分电路,方波变三角波。

网友C:
电路貌似有问题哦,我仿真了一下,无法产生三角波。当输入是5v时,Q2的c极是0v,如何充电?

网友D:
同楼上。
低电平,通过右边的三极管给电容充电;高电平,电容通过左边的三极管放电。

网友E:
D1,2,3,4二极管,是限幅的作用吗?

楼主:
三角波是我写出的,我想考考大家,不过忘记把它删掉了,我是想问三极管这么用行吗,好像都没偏置好似的

网友A:
“我是想问三极管这么用行吗,好像都没偏置好似的”
这回,是考呀?还是问呀?

楼主:
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了,然后才可以确定自己的想法是否正确了。。。

网友:
笑死我了

网友F:
不用考大家了,你题目都是错的。
Q2要用PNP管,集电极接C2,并将D3、D4倒过来,下端接+3.3V,并去掉R10。
方波输入,控制两个恒流充放电,转换成三角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