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路过给个意见吧

楼主(2009-09-18):
今天碰到一个奇怪的现象
搞了一天也没搞定,是这样子的,电路中三极管采用9014,MOS管采用FDN302P

波形总是20V
另外如果对三极管的560欧姆和10K欧姆之间加上5V电压,同时断开20V电源会发现当三极管基极输入5V时,集电极为0V正确,但当基极加上0V电压时,集电极为2V左右,这就有点奇怪了,按道理这跟教科书上的非门结构差不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电路的参数有问题。但晚上我回来利用MULTISIM仿真软件做了下,好像符合我要的结果,当然,三极管和MOS管的型号是我瞎选的,希望路过的大虾能给点意见,先谢谢了

楼主:
不好意思,图有点错

网友A:
另外如果对三极管的560欧姆和10K欧姆之间加上5V电压,同时断开20V电源
帖图

网友B:
查线路、器件引脚

楼主:
谢谢LS两位关注,我已经找到原因了,出在FDN302P上,它的VGS不能超过+-12V,我加了20V,管子挂了(原来挂了的现象是3端都是20V,呵呵),至于“如果对三极管的560欧姆和10K欧姆之间加上5V电压,同时断开20V电源”,我记得是实际测量时出现的现象,仿真能不能出现,我不敢保证,我晚上回去仿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