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C语言开发平台有哪些?

楼主(2009-09-18):
PIC单片机C开发平台有哪些?有的话,能给供一下嘛。谢谢!!!
E-mail:sumingdang2004@163.com

网友A:
现在应该是picc9.65,c18,c30

网友B:
好久不见hotpower

网友C:
据说CCS也不错 没用过

网友D:
IAR行不行?

网友E:
用过PICC和CCS。
各有特色。
感觉上国内似乎是PICC占多数,但是不找不知道,一查,原来用CCS的还真不少,在某些情况下,CCS用起来挺方便的。

网友F(2009-11-21):
个人认为PICC还不错

网友G:
C18 对结构体 支持好不好?  以前据说很不好,不知道现在改进了没有,一直没用过。

网友H:
PIC开发环境及软件简介
        MPLAB IDE是MICROCHIP唯一官方开发环境。该开发环境集成了免费的汇编编译器。所有原装调试仿真、烧写工具及其对应的国产化工具,均可在此环境下运行,比如MPLAB ICD3,PICKIT3,MPLAB REAL ICE,MPLAB ICD2,MPLAB PM3等。不少第三方工具也选择通过插件,将自己的工具挂接在MPLAB IDE下使用。

        MICROCHIP芯片,目前主要有以下6大内核,其中8位单片机4种内核,16位单片机及数字信号控制器1种,32位机1种。不同的内核需要不同的编译器支持,现在就常见的C编译器做介绍。

        PICC:支持8位PIC单片机的12位指,14位指令及16F增强型内核,即PIC10/12/16系列型号。
        PICC18:支持8位PIC单片机的16位指令内核,即PIC18系列。
        MCC18:支持8位PIC单片机的16位指令内核,即PIC18系列。
        MCC30:支持16位PIC单片机及数字信号控制器内核,即PIC24F/PIC24H/DSPIC30/DSPIC33系列。
        MCC32:支持32位PIC单片机,即PIC32系列。
        DSPICC:支持16位PIC单片机及数字信号控制器内核,即PIC24F/PIC24H/DSPIC30/DSPIC33系列。

        以上C编译器均有评估版可免费下载试用若干天,一般都要在安装完MPLAB IDE后单独安装C编译器,并在MPLAB IDE中进行必要的设置后方可使用其配合MPLAB IDE来完成用C语言开发PIC单片机。

网友H:
CCS,中国大陆用的人比较少,台湾地区比较多,原因很简单,正版的CCS便宜。
IAR,PIC领域用,中国大陆用的人就更少了,听都没听过几个。
用PICC,PICC-18,DSPICC,等HI-TECH的工具,也可以在HI-TECH的IDE下跑,不过这样做的人在中国大陆也是很少,大家还是习惯在MPLAB IDE下做,有什么事情也有人可以互相支援。
CCS也有自己的IDE,用CCS的倾向于在CCS的IDE还是MPLAB IDE,这个就不是很清楚了,接触的很少啊。一年碰到一个,2个。

网友I:
mikroc pro pic  // mikroc dspic

网友J:
KEIL是经典;
IAR很强大;

网友K:
16目前用PICC9.70
24的话C30
用汇编的话不就免费了
难怪那么多人用汇编~~

网友L(2012-02-23):
汇编不好用呀,看都看不懂
刚从51转过来,还真不习惯呀

网友M:
hi-tech比较好

网友M:
看用pic 16 pic18  pic24  哪个系列啦

网友N:
mplab(ASM) + hi-tech(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