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使用时 ,光耦经常损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9-18):
这样设计的电路 ,如果被隔离的左侧的单片机回路经常开关机 ,而右侧的12V则一直供电请问这样会是导致我发送侧的光藕经常损坏的原因吗?
很不明白这样的典型电路,在使用时 ,光耦经常损坏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不一定是发光侧坏了,也可能是三极管侧坏了,击穿了,通了。
发光侧坏一半是发热烧的,也就是电流大了,如果设计是脉冲驱动,但是开机复位时间较长的话,可能烧的

网友B:
最近剛好在做一個類似的案子.

經過電路模擬測試,固定輸入發光管的電流,量測三極管的電流值.
找到合適的CTR(電壓轉換比).  研究發現很多廠商都對這些東東刻意的隱藏不會告訴客戶,所以非得找到他們的死穴廠商才不得不解開謎底.

网友C:
重点考虑功耗和反向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