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选项问题

楼主(2009-09-18):
要求;选一款芯片,集成arm和DSP; ARM负责实现业务逻辑和控制;DSP实现语音的处理。主频要200M左右即可,请大家推荐。谢谢

网友:
OMAP-Lx 处理器
主频300M

楼主:
omap L137大概多少钱一片。货源怎么样?好买吗

网友A:
omap L137大概两百左右
货源的话你可以去联系TI中国授权分销商

网友B:
1 ARM 芯片选择的一般原则
如果希望使用 WinCE 或 Linux 等操作系统以减少软件开发时间,就需要选择 ARM720T 以上带有 MMU ( memory management unit )功能的 ARM 芯片, ARM720T 、 Stron-gARM 、 ARM920T 、 ARM922T 、 ARM946T 都带有 MMU 功能。

L7210我建议!你的各项要求都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