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2的PCI接口能否直接和PC机的PCI总线连接?

楼主(2009-09-18):
(无正文)

网友A:
PC里面的PCI总线是5V的; 而DM642的PCI接口是3.3v,电平不兼容。
理论上说满足3.3V的电平标准的信号可以作为5V电平标准的输入。

网友B:
产品里面最好不要这样用;
因为PC里面的PCI总线是5V的; 而DM642的PCI接口是3.3v,电平不兼容。

网友A:
理论上说3.3V标准的信号可以作为5V标准的输入

网友C:
弄个电平转换IC试试

楼主:
嗯,多谢,我试试电平转换

网友D:
TI 的PCI2040芯片
PCI 至 DSP 桥接器控制器、符合 CompactPCI 的热插拔规范 1.0

网友E:
加CBTD3384, 或者CBTD16210电平转换芯片就可以了;
目前的主板上芯片组上PCI接口都是3.3v的,但是仍然有一些外设是5v的,所以考虑到兼容性问题,还是加上点评转换的好

楼主:
都是高手,谢谢了

网友F:
我用的是SN74ACT244
把3.3V转成5V的

楼主:
嗯,我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