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6怎么把PCB弄成圆角(倒角)

楼主(2009-09-18):
在99se里直接用keepout layer画个形状就行了,在AD6里,不知道咋弄,这里边的用PCB向导的话,弄不成,请教高手下,摸索了一段时间也没弄成,在网上也搜着

网友A:
这年头都AD9了,怎么LZ还在用AD6....
圆边的板...实际是4条弧+4根直线组成的..

楼主:
2楼的,你说的这个我知道,但是不知道怎么弄出来,显示的就是圆角,99se下我会画,ad6不知道咋弄成
在99下是直接用keepout layer画一个形状,在ad6下不会也用这招吧
另外就是,工具么,不一定要用最新的。

网友B:
选中你在KEEPOUT层中画的轮廓线,然后按下一串快捷键[D][S][D]。

楼主:
4楼的,你说的方法其实和用keepout layer画一个形状是一样道理的,我现在想知道,有没有别的办法?
谢谢!

网友C:
AD不就是99SE的升级版本么,差不多一样的啊

网友D:
画弧线有什么难的?
直接选圆弧工具画,或者按“shift+space”切换成90度圆弧走线。
画板边还是用机械层吧,keepout层是控制布线区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