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请问Makefile文件中的KSOURCE所指是什么路径?

楼主(2009-09-18):
嵌入式linux驱动开发

源文件中有
#include <asm-arm/arch-s3c2410/regs-adc.h>
但编译时
提示说找不到该头文件,我想应该是这个KSOURCE路径的错误吧?

网友A:
kde专用变量而已。

先看看makefile语法

网友B:
驱动makefile 需要指定kernel路径,估计是kernel路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