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RF Studio怎么用啊

楼主(2009-09-18):
我是个菜鸟,各位高手详细点教教我,最好通俗易懂,谢谢了

网友A:
这个软件就是用来配置寄存器的,不能自动生成代码的。
该软件可以配合TI的开发套件使用的。

网友:
这个软件主要用于对于射频芯片的PLL回路的晶振选择,频道间隔,分频,调制,数据格式,数据比率,RF射频功率输出进行仿真。用以评价RF PCB的层设计是否符合射频设计规范.
你去下个用户手册漫漫看

楼主:
谢谢,是“慢慢”看,呵呵

网友:
不用客气
我也正在学
一块进步

楼主:
我给你站短了,以后多请教你:)

楼主:
没人讨论了?……:(

网友B(2010-02-08):
可以配合TI的调试工具进行设置测试

网友C:
这么老的帖子挖出来干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