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弱问下 大家的程序大概都有多大啊、、、

楼主(2009-09-19):
(无正文)

网友A:
那手也太新了,跟大小无关,只跟能否满足应用有关!!!

网友B:
多看多练习~
先别去考虑几行 多大

网友C:
你没用好的编辑软件?

网友D:
在很多情况下,看别人的程序比自己写程序还难得多。

网友:
刚开始依葫芦画瓢还是很有效果的,但前提是那葫芦的形状还算周正

网友E:
程序不在长,在于算法经典程度。300行的NOP就不怕,哈哈!

网友F:
看过一篇编程心理的**。无论是汇编还是C/C++ ,就一般人来说,60行以上就开始让人难读了。我理解就是60行以上就是开始读效率开始低下,单个模块的程序越长,他人的读程序效率越低下。即使对编程员本身也是如此。

    所以,才有那些顶级聪明的人,开发出宏汇编语言(分段编程)、C/C++(模块化)语言。所以,一个应用目标程序如果需要300行的话,若是编程高手至少要把它分为几个模块,让LZ一看就懂。绝对不要花7、8个小时。
     程序的易读性表明了一个程序员的水平。

   从心理学的角度,是应该60行左右就开始划分模块的。
   如果去考微软,对同一道试题,要想做出让考官欣赏的程序答案,我想最好就是用模块像搭积木那样搭起来的。如果考生写了一个几百行的解决程序,那么如何让考官“欣赏”?尽管你编程能力很强。就像盖房子,那些令人赞叹、令人惊艳的设计,和那些平庸的设计,都是用相同的模块搭起来的。差别就在于会不会使用模块,知不知道有哪些模块,最后会不会搭了。

网友G:
个人喜欢把一个函数控制在两屏以内:$

网友H:
要看具体要求,如果要我写一个通信协议解析函数,传一帧数据进来,有上百种可能性……除了搞一串switch-case,我实在想不到还有什么实用的“划分模块”方法。

网友I:
程序的思想是首要的,可读性却是重要的~~

网友J:
写程序容易,看程序难,我有时看不懂我以前写的程序。呵呵

网友F:
10楼是编程高手,都做到通信协议解析函数了。不过像处理一堆上百种可能这样的情况,应该想一下“前人是如何解决这类问题的?”提示:用函数指针数组。
假定一般方法:
switch(oper ){
case FUNC1:
         result = func1( );
         break;
case FUNC2:
         result = func2( );
         break;
......
case FUNC100:
         result = func100( );
         break;
......
}
这个switch-case语句可能有几百个选择,非常之长。

下面写一下解决方法的简单示意性结论,中间过程10楼一看就懂了。
......
void (*oper_func[ ])(void)={FUNC1,FUNC2,...FUNC100,...};

用下面这条语句替换前面整条switch 语句!
result = oper_func[oper ] (  );    // 结果,几百行语句化为一行语句了

网友B:
:L  顶楼上的
前人的没学习到.现在明白了
以前做过一个 接收数据包  命令用了2字节 大约300多个
全是case break;

网友H:
13楼的方法不是不懂,与建立上百个函数直接操作全局变量相比(不然传入指针去操作更麻烦),我更喜欢一个很长的switch-case……尽管代码很长,只要理解了模型,你就会认为它其实很简单。
两种方法的区别类似状态机的横式与竖式写法的却别。
//addr,cmd,len,data,checksum
switch(cmd)
{
case _Cmd_Read://
{
……
break;
}
case _Cmd_Write://
{
……
break;
}
……
default:
{
……
break;
}
}
以上写法我觉得简单明了,再长也不会令人觉得难以理解(只要保持良好习惯,case列表和命令宏定义列表一致)。结合代码折叠功能浏览起来更方便。
类似如果象MFC那样,一个简单的函数封装十几遍,不停的点右键“goto xxxxxx define”,烦透了还没看到目标,看完目标了又要为回到最开始的地方而烦恼了。

网友K:
看程序,首先要看他要实现的什么功能,然后想想自己实现这个功能会用什么思路,然后根据他的思路来看程序,在比较自己的思路,看看自己的思路有什么缺点,这样进步才快

网友L:
读程序看你怎么读了,如果是模块化的程序那自然好一些,如果作者本身水平不好,程序功能实现了,却不规范,像一锅粥,那读者看起来自然就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