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文高手,请帮忙翻译下!

楼主(2009-09-19):
AN, TE, TI, ce, play
EL320.240.36-HB Quarter-VGA Display

The EL320.240.36-HB thin film electroluminescent (EL) display is a high-
performance alternative to quarter-VGA LCDs and is the ideal solution in
demanding applications where superior visual performance and environmental ruggedness are critical. The EL320.240.36-HB utilizes Planar’s proprietary Integral Contrast Enhancement (ICEÔ) technology to achieve unparalleled image quality without the use of expensive filters. This small graphics display excels in a wide range of ambient lighting environments while effectively eliminating the blooming common to other high-bright displays.
The display consists of an EL glass panel and control electronics assembled into a space-saving, rugged package for easy mounting. The EL320.240.36-HB is easily interfaced using standard 4-bit LCD control signals. Each of the 76,800 pixels is individually addressable to clearly display high information content graphics and text.

原文出处如下图所示:

网友A:
EL320.240.36-HB QVGA 显示屏

EL320.240.36-HB型薄膜EL(场致发光)显示屏是传统QVGA LCD的杰出替代品。对于那些要求在恶劣环境下取得更佳视觉效果的应用场合,不啻是最为理想的解决方案。EL320.240.36-HB采用了Planar的ICE(r)专利技术,无需昂贵的滤波元件也能实现前所未有的图像质量。这款小型图形显示屏在各类环境光线场合均表现优异,同时还能有效消除其它高亮显示屏常见的亮晕现象。
该款显示屏由一片EL玻璃面板以及控制电路组成,体积小、封装牢靠、安装方便。EL320.240.36-HB的接口为标准的4位LCD控制信号。显示屏的76800个像素可分别独立寻址,完全能够满足携带大量信息的图形及文本的清晰显示。

这属于纯产品宣传,用处不大吧……

楼主:
RE:2楼
我现在正在了解这种屏,所以想知道这种屏的中文译文。
你的译文很好!
谢谢!

网友B:
LZ把DataSheet贴上来啊~

楼主:
RE:4楼
该显示屏的DataSheet大小为427k,16页。
请问,我该怎么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