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一下想不通了。

楼主:
一个理想乘法器,如下图:

如果输入A和B,则会得到输出Out
1、若A输入1V,B输入1V,Out 是输出 1V 电压吗?
2、若A输入1mV,B输入1mV呢,Out是输出1mV电压吗?
照上面的乘法器的算法,A输入0.001V,B输入0.001V,则Out输出应该是0.000001V = 0.001mV 对吧?这是不是和1和2说法有冲突呢?如果不是,那又怎么说呢?

网友A(2009-09-19):
还有一个常数项的。

楼主:
怎么没人帮我解释吗?

网友B:
因为你的1和2是两个不同的乘法器。
以上。

网友C:
乘法不会算了?

网友D:
这怎么算乘法的。。。

网友E:
基准不同而已,0.001V和1mV的乘法器基准不同,如3楼所说那是两个不同的乘法器,结果当然不同。

楼主:
3、6楼说的对,早就有这想法,想确定是不是这样。
4楼有点傲,不知道是不是用此口吻就能显得很高明?
5楼就不说了,跟屁。

就此打住,我已理解,其实Out输出不是V了,是V^2,也就是一个功率上的问题。
希望以后不要有如此情况,不原答就算了,更不要跟屁。

申明一下,看之前没看到2、3楼有人,怎么一下子2、3楼有人了,那么说刚说的
3、6楼变为 5、8楼;
4变为6,5变为7楼。
“3、6楼说的对,早就有这想法,想确定是不是这样。”更改为“2、3、5、8楼说的对,早就有这想法,想确定是不是这样。”

网友D:
老X的本事俺们菜鸟没学多少,只能学到他的“唉”。
4楼的确实是一个高明的大侠,你认为他不是很高明,那是因为你太“牛”了。

网友C:
傲么,大概是比较傲。高明么,不敢说。
不过,再不高明,也看得出V^2并非功率量纲。
A*B=k*OUT,k具有电压量纲。
就是这么说。

网友F:
可怜的MAYCHANG叔和CHUNYANG叔。。。 也变小x了。。。

网友G(2010-12-06):
看问题,再看回答,然后学习!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