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香水城

楼主(2009-09-19):
再MDK中,可以用__initial_sp EQU 0X2000XXXX指定MSP的值,但是在EWARM中如何将SP设置为自己指定的地址?

楼主:
是我问的不够明白吗?
void __program_start( void );

#pragma location = "INTVEC"
/* STM32F10x Vector Table entries */
const intvec_elem __vector_table[] =
{
{ .__ptr = __sfe( "CSTACK" ) },
__program_start,
NMIException,
......................
};

在icf文件中,可以指定CSTACK的大小,但如何指定CSTACK的地址?

网友A:
为什么要指定堆栈的地址呢?由此必要吗?

楼主:
只是想弄个明白

网友B:
建议看IAR的编译器使用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