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MA中link的作用,一直看不懂,请各位前辈给指点一下!

楼主(2009-09-19):
下面这句话应该是link的作用吧,可是我不知道什么意思,请各位给小弟指点一下,谢谢!
The EDMA channel controller (EDMACC) provides linking, a feature especially
useful for maintaining ping-pong buffers, complex sorting, and circular buffering all with no CPU intervention

网友A:
通道连接的作用主要用在 ping-pong缓冲区,复杂排序?,循环缓冲区数据搬移中,这些操作不需要CPU进行干预。
在ping-pong缓冲区用我用过这种配置
先加载一组EDMA参数,启动EDMA功能,把数据搬进ping缓冲区,搬移完成后,通过link功能加载另外一组参数,然后启动EDMA功能,把数据搬进pong缓冲区,完成后通过link功能加载第一组参数。如此循环,不需要CPU进行干预,当一组数据搬移完成后,通知CPU进行读取就可以了。

楼主:
非常谢谢你!
ping pong 原来是两个不同的缓冲区。
能否将你的edma这部分程序粘贴上来或则是发给我看看?
我的邮箱ccjchen2005@163.com 谢谢!

楼主:
非常谢谢你!
原来ping pang 是两个不同的缓冲区。
能否把你的EDMA这部分程序粘贴上来看看?
或则发到我邮箱里ccjchen2005@163.com

楼主:
谢谢你!能不能将你写的EDMA这部分代码粘贴下来或者发给我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