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电池板

楼主:
近日得到一个7x7厘米的小太阳能电池板,由于以前接触不多,有几个问题想请教路过的大哥,
     这个太阳能电池板是玻璃的,比以前见过的要厚,而且更重,请问一下更通常的太阳能电池板有什么区别呀?
     受光面外表面贴有一层塑料薄膜,贴的不好,中间有几处有气泡鼓起来,很难看,请问一下可以把这层薄膜撕下来吗?贴上这层有什么作用?
     这种板子叫什么名字呀?
      请大哥们指教一下,谢谢了!

网友A(2009-09-19):
塑料薄膜为出厂保护,应撕下再用.
太阳板有单晶硅,多晶硅,非晶硅之分,基板有玻璃板,环氧板等多种,非晶硅可喷镀到薄膜上,成本最低.

网友A:
太阳能产品目录
太阳能电池板
太阳能电池板-定做
太阳能电池片
太阳能路灯
太阳能草坪灯
太阳能发电系统
太阳能控制器
太阳能风扇凉帽
太阳能钥匙扣
太阳能摇摆器
光伏组件(太阳能电池板)规格表
如本页不能正常显示,请点击刷新
型号材料峰值
功率
Pm
(watt)
峰值
电压
Vmp
(V)
峰值
电流
Imp
(A)
开路
电压
Voc
(V)
短路
电流
Isc
(A)
尺寸
(mm)
APM36M5W25x24 单晶硅 5 17.3 0.29 21.6 0.35 249x235x30
APM36P5W35x19 多晶硅 5 17.3 0.29 21 0.34 350x187x25
APM36M10W36x30 单晶硅 10 17.2 0.58 22 0.66 359x296x30
APM36P10W33x29 多晶硅 10 17.5 0.57 21 0.66 329x290x25
APM36M15W53x30 单晶硅 15 17.4 0.86 21.5 0.98 528x296x30
APM36P15W40x35 多晶硅 15 17.5 0.85 21 0.93 400x350x25
APM36M20W34x55 单晶硅 20 17.2 1.17 21.6 1.62 341x550x30
APM36P20W61x29 多晶硅 20 17.5 1.15 21 1.35 610x291x25
APM36M25W43x55 单晶硅 25 17.3 1.45 21.6 1.72 434x550x30

楼主:
T哥,谢谢,学到好多,祝你天天好心情。

网友B(2010-01-19):
那个玻璃杯只是用来贴那个非晶硅的吧
我见过有用碳纤维的。

网友C(2011-02-07):
MARK老T叔资料

网友D(2013-03-05):
有相关设计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