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gramming ,下载程序不成功

楼主(2009-09-19):
显示Can't Acquire Device,到哪弄device?

网友A:
一般是那几根ISSP线没有连接好。

网友B:
找不到硬件有可能是线的问题
也有可能是配置问题

网友A:
编程芯片的型号是否和项目中选择的型号一致吗

楼主:
编程芯片的型号是否和项目中选择的型号一致吗
引用 网友A:

是一致的,哎

网友B:
那你还是看看连接问题吧

网友C:
检查一下连线吧

网友D:
我也觉得是连线的问题

楼主:
我再检查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E:
结果怎么样?

楼主:
那么连线是否有问题,上电了么。
引用 网友F:

电肯定上了啊,还是不行,晕:(

楼主:
没人回答了?:(

网友G:
是不是没有按驱动程序啊?

网友G:
我曾经做过一个项目,就是由于没有安装少安了一个驱动程序,导致程序不能下载。

网友D:
驱动的问题

楼主:
多谢大家帮忙:dizzy:

网友H:
不知道你遇到的情况是不是跟我的一样,我用马潮老师设计的那个实验板,是烧不进程序的,后来我发现问题在于实验板设计的电路上,由于ISSP下载程序时需要给芯片单独供电,因此编程时最好是断开芯片的其他外围设备,即编程器只给芯片供电,否则外围设备会影响编程,内部原因可能是其他元件影响了编程电流信号的改变吧。

楼主:
21L说的有道理啊。呵呵

网友D:
连线是没问题的就不知怎么回事了

网友E:
这会是驱动的问题吗,我觉的更有可能是连线或者硬件设置的问题

网友I:
我也觉得是硬件问题

网友J:
众说纷纭,不知道LZ现在怎么样了?

网友A(2009-10-19):
连线的问题吧

楼主:
连线的问题吧
引用 网友A:

是的,呵呵,看来我经验少啊

网友K:
我连软件都装不了,这才是最痛苦的

网友L:
楼上的,软件装不了?怎么个装不了?是说Programmer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