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关于直流电机采样问题

楼主(2009-09-19):
我用的直流电机是带正反转的,在电机一端接电流采样电阻(大小为0.001/3W),因为是正反转的,所以要是用差分放大的话势必出现负电压的情况,要是单独采样电阻两端电压又感觉不合适。

   请问大家使用带正反转的直流电机采样电流时怎么做的,怎么处理信号送给单片机呢?难道就得两端同时采样吗?

网友A:
检测电源输入电流或者地回路的电流

网友B:
H桥底下接个采样电阻

楼主:
我用的是专用的电机驱动IC,电路我插进来大家看看

网友B:
电路换个马甲就看不出么?在GNDA,GNDB那一排和电路的地之间加采样电阻啊。。。

楼主:
回复二楼:我也知道检测回路电流,现在是检测的电流怎么处理,遇到负电压了怎么办?

回复三楼:控制电路不是自己搭的,所以按你的方法是不是在这个芯片的接地端加这个检测电阻测电流就可以了吗?

网友C:
在芯片的接地端测量即可。
此处电流严格地说并不等于电机电流,但相差很小。

楼主:
那我就在芯片接地端穿上一个电阻,有更好的方法欢迎大家提供

网友D:
用绝对值吧

网友E:
在电源回路上挂一个就好。这个图里的电阻只是用来检测过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