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大家好,请教大家LINUX方面问题

楼主(2009-09-19):
我在做一个项目,是LINUX方面的,我有个现成的程序是当有键盘按下时候采集五张照片,现在改为定时采集五张照片,定时程序如下: t = time (NULL);
        memcpy (&tm, localtime (&t), sizeof (struct tm));
senttime = tm.tm_min;
    while (1)
    {
        t = time (NULL);
        memcpy (&tm, localtime (&t), sizeof (struct tm));
        timer = tm.tm_min - senttime;
        if (timer < 0 )
        {
            timer = timer + 60;
        }
  printf("timer is %d\n",timer);
        if (timer >= timezone)
        {
            sigalrm_fn();//每隔TIMEZONE时间执行一次sigalrm_fn();
            senttime = tm.tm_min;
        }
        sleep(60);
    };
采集照片程序如下int StartCameraCapture(void)
{

int capbuf_phyaddr;
unsigned short *addr;
unsigned char *addr8;
int previewOnce = 1;
int max;
int i=0,j;
int frame=0;
int cnt = 0; //the times count of photo caption

      //  for(i=0;i<500;i++)
      while (1)
        {

      CaptureFrame(&capbuf_phyaddr);
      DoIPIPING(CAP_WIDTH, CAP_HEIGHT, capbuf_phyaddr);
#if 1
  //printf("intflag in startCamerCap is %d\n", intflag);
          if(intflag!=0)
           {
                smain((XDAS_Int8 *)ipipebuffer.start);
                 cnt ++;

  if (cnt == CAP_TIMES )  {
   intflag=0;//清空标识位
   cnt =0;
  }
            }

#endif

               DisplayFrame(ipipebuffer.start,640,480);//设置显示的大小
          frame++;
               //printf ( "\nhave captured and sent %d frames\n",frame );

        }
我想问如何在他们之间建立连接啊,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难道你这个想用超时信号?
在超时信号超时处理函数中去做数据采集?不过信号handle函数不要处理太复杂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