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推荐一下ARM9的开发板

楼主(2009-09-19):
自己看了ARM9和LINUX,现在想买块开发板实践,能推荐一下好的开发板么,800元以下

网友A:
强烈推荐飞凌的OK2440-IV,理由太多了,希望你能满意:
http://www.helloarm.com/Samsung/48.htm

网友B:
我不随便推荐您开发板。

您说一下你的需求吧。
目的。

网友B:
新手买板策略
我是个新手,有AVR单片机的基础,单片机不能说高手,但是一般的东西都能做了。
C语言功底也不错。

(似乎有点自吹自擂)

我的本钱就这么点,另外还有,数电,模电,微机原理,操作系统,数据结构的相关知识。(很基础的)

弄完电子设计大赛,结果让人失望(出了意外),打算好好学习嵌入式系统。

比较倾向于软件部分(不用整天动手焊板子。。。。)

---------------------------------------------------------------------------------------------------------
本想买个万利的STM32的板子回来弄弄,发现万利有一块板子上外扩的SRAM ,FLASH。
想跑个操作系统应该没问题。
后来一想,这样的没有MMU的处理器只能弄个ucLinux 或者 uC/OS,对于其他出名的WINCE,Linux是望而却步。

今天遇到一个高手说,学习ARM主要是文件管理和总线控制。
而CM3核设计理念上是不支持总线开放的,虽然有部分STM32有外扩的总线。
从这一点来说,STM32 = 32位单片机。

还有一点就是STM32有库文件支持,很多东西的驱动都有了。好像自己要写的驱动也不多了。
个人认为底层驱动还是有必要的。。。。(我是新手,可能想法有问题。。)

为什么当时不想选ARM9?
主要是因为ARM9给我感觉太高端了。
像我这样只有单片机基础的人自学会非常费劲。
搞不好就真成了“买了一不带外壳的MP4”

我现在的主要疑惑有:
1、学习嵌入式系统,哪个平台更好。
2、ARM9上手真的很难么?
3、学习总线是不是很重要或者说非常重要?
4、STM32 对于嵌入式系统是不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大家给我提意见选STM32入门嵌入式还是直接ARM9?

网友B:
以下是我给的回答?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想说几句:

我现在的主要疑惑有:
1、学习嵌入式系统,哪个平台更好。
哪个平台都好,看你的需求,你想干什么,平台无非是验证而已了。
你的项目性质,你买板子的目的,如果只是为了学习,不为项目,那买个便宜的就好了,为了掌握的面宽一些,
你就买一个便宜的ARM9,跑UCOSII,LINUX,WINCE都成的,入门足够的。当然要买性价比高的,首先我不是WWW.ARM9.NET的托,
我想,他的板子性价比还是可以的,虽然技术支持差一些(评价还算公正),但是初学者,不遇到一点困难,那还是不要买板子了。
项目型的,那就更好定了,项目性质就确定你要做什么了,首先必须有位大大帮你选择一个芯片,然后不遗余力的做下去。
这样,就可以了。

2、ARM9上手真的很难么?
难者不会,会者不难,你说计算机难吗?现在连小孩都会上Q了。

3、学习总线是不是很重要或者说非常重要?
总线是嵌入式的本啊,没有总线,外扩设备怎么办?干什么都要用到总线呢。

4、STM32 对于嵌入式系统是不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不要对原厂和产品妄加判断,每个产品线都是有定位的。
不过是厂家是否重视或者策略不同而已。

大家给我提意见选STM32入门嵌入式还是直接ARM9?
STM32是CM3的核心,arm9是arm920的核心。
两者指令不兼容。
我想这个问题,还是回归到你是项目开发还是学习过程。

个人浅见,我对STM32不熟悉。

网友A:
我的看法是,嵌入式技术的掌握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但是可以分步走!任何技术都是一样的,只要肯努力就能够掌握;况且现在有网络,有那么多可以随时获得的资料,学习难度已经大大降低,所以这点不用有顾虑。

嵌入式技术之所以难,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涉及面比较广,不仅要学习应用程序的开发(难度类似于我们开发WINDOWS程序),还要对底层硬件有比较多的了解。所以作为学习者,采用分步走的办法是合理而且必要的,也就是说先学应用,再学驱动设计。

总线这个概念比较复杂,大体包括两种,一种是CPU扩展外部设备用的,实际上可细分为地址总线,数据总线和控制总线;还有一种是用来实现设备之间的互连,比如工控上用的现场总线如RS485,CAN,PRIFIBUS等等,当然还有用来器件之间通讯的总线如SPI,I2C等。 当然还有USB总线,PCI总线等具有比较复杂协议的总线,这些我认为在用到时作为一个专题来研究比较好!

STM32系列处理器是采用ARM cortex-m3的内核,可以认为是ARM7的升级版,所以从总体上没有什么不同的,ARM9也并不像很多人想像那么难,学习的话应该找个用的比较多资料比较多的处理器。

一点愚见,欢迎讨论!

**********************************
***                  飞凌嵌入式              ****
***         www.witech.com.cn              ****
**********************************

网友C:
有51基础,绝对可以直接上ARM9
上ARM9,买便宜,出货量大的合适。
这样说明市场认可这个板子,
学习的板子价格500到700就合适了,
太贵的板子基本上用在工业上。

楼主:
多方打听我想上www.arm9.net的友善了,我只是看了很多ARM和LINUX的书想要验证学习,多谢5楼

网友D:
当然是MINI2440了

带3.5' PANEL才560

而且2440网上资料超多

网友E:
:hug: 2440网上满天飞...到处都能找到

网友F:
从LZ的目的上来说,推荐PW2440开发板,价格实惠,而且使用手册和实验例程多达300多页,比其它板都要强。
十一优惠促销,超值直销价:
PW2440(标配64M内存,64M Nand flash)+奇美3.5"TFT LCD带触摸屏一套:450元
赠送键盘板

产品详情请查看http://www.avantech.com.cn/shoplist.asp?

购买请联系:
TEL:020-22832396、22832419转8008、8001
QQ:470705837、513288592

网友G:
我也是从电子设计大赛开始接触嵌入式系统的,刚开始什么都不懂,用5509做了个东西,功能很简单,差点被评委骂下来。后来毕设用AT91SAM7S64最小系统板做了一个sd卡的fat文件系统,感觉很好用。而且这个片子是有中文的数据手册,讲得相当详细,用起来很方便,建议看看。

网友H:
说句得罪板商的话,开发板太贵了。没有多少原创性的东西,都是抄来抄去,我看2440开发板卖300块差不多。一个2440的数码相框便宜的才150左右。

网友I:
13# wjp2009 支持啊,深有同感,板子太贵,卖板子的想抽我们学生的血实在是有点不仗义啊!

网友J(2009-11-07):
蛮好听的!!!

网友K:
不明白你们在说什么。INTEL的CPU才几百块一个,我给你四W,你给我做一个?

网友L(2015-05-27):
【产品简介】

QS-PTE9嵌入式视频图像处理平台是嵌视科技针对机器人/监控/教学/项目演示/算法验证等图像处理应用开发量身定制的专用平台,特别适用于专注视频图像处理算法开发的研究人员或者工程师。如果您采用QS-PTE9,您不需要懂Linux,不需要懂Qt,不需要懂ARM,您只需要花2个小时配置和熟悉开发环境,然后专注于PC平台上的图像处理算法的编写即可。具体应用场合包括(但不限于):

n   智能机器人视觉定位与目标识别(机器人爱好者、实验室)。
n   嵌入式视觉图像处理教学与实验(高中、本科院校)。
n   图像处理和计算机视觉算法研究与验证(研究所、高等院校)。
n   嵌入式视觉图像处理算法及项目演示(公司、实验室、项目申请与结题)。
n   四轴飞行器/航模目标识别与跟踪。
n   视觉监控等。
此链接为触摸屏版(标准版),需要VGA显示和USB鼠标操作的见下面的链接:

【性能指标】

为满足广大opencv爱好者的需求,我们已经将opencv2.4.8移植到了开发板中,并提供了qt框架下的opencv图像处理示例程序。

另外,我们共享了与qsImgLib中示例程序对应的PC端的视频配准及目标跟踪性能测试程序,及数个视频数据库,供用户测试算法性能,下载链接为:

【相对于DSP的优势】

基于DSP的嵌入式视觉应用平台存在的主要问题为:运算速度较低,通常需要设计专用的多核DSP、开发相应的并行处理机制、并利用其提供的指令集进行算法优化,使得专注于图像处理算法的工程师“望而生畏”。而ARM平台不存在上述问题,其优点包括:

n 不需要进行二次优化。你只要能够在PC平台上编写出一套高效的图像处理算法,只需要经过交叉编译即可得到能够在ARM平台上高效运行的视觉图像处理算法。
n 所见即所得。可以将处理后的图像及目标信息以可视化界面的形式显示到触摸屏上,且可以通过触摸屏进行交互。

网友M:
别买友善的mlc flash的板子就行了......连flash驱动都不给......

网友N:
现在学习选4412开发板最合适不过了,能跑android,资料完善,学习更多最新技术,迅为的这板子不错

网友O(2018-06-04):
很多种开发板你可以看看    emb.hqyj.com/shebei/?lbj-21ic